315M和433M无线模块会相互干扰吗

楼主(2020-03-09):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互相干扰,除非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B:
肯定会有干扰,不管你设计多优秀。
一般的无线收发,接收和发射只是简单的LC谐振,甚至连LC谐振都没有,只靠天线的谐振,有些天线是小天线甚至都没有很好谐振。
315和433,频率距离并不远。当接收和发射同时工作,且靠近,接收灵敏度肯定下降,容易阻塞。
如果加强接收滤波,降低阻塞,插入损耗增加,则接收灵敏度也会下降一些。
这里的距离远近,如果板子有屏蔽,指的是天线的距离。

网友C:
接收电路里一般设置有高通、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同时也会设置一个谐振器,中心频率假如是433MHz的话,带宽搞个三五十兆就差不多了,我以前做433的时候就这么干,软件处理好,管你315在旁边怎么发射,都不会有影响,最远接收距离大于3km

网友D:
我把一个470M的无线透传模块放GPS模块边上,距离10cm,两个模块电源独立的,不共地。只要470M一发射,GPS信号就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电路里一般设置有高通、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同时也会设置一个谐振器,中心频率假如是433MHz的话,带宽 ...

3KM 这么牛,请问大神用的哪根品牌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互相干扰,除非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感谢回复,我准备买几套模块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会有干扰,不管你设计多优秀。
一般的无线收发,接收和发射只是简单的LC谐振,甚至连LC谐振都没有,只 ...

感谢回复,我准备买几套模块实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3KM 这么牛,请问大神用的哪根品牌芯片

Silicon Labs的,他们家的芯片,性能一直都很好。我当时用的是Si4432,后来用Si4463,不过我是在后级加了一颗PA才达到3km的距离(实地测试,在深圳东环一路测的),不加的话就只有几百米,接收机整机待机电流最低好像60多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