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从一串指令中寻找数据校验方式?

楼主(2020-03-09):
有一串指令,具有一定的规律,但是如何从这串指令中去寻找校验方式?

10 05 81 21 45 10 03 B5
10 05 92 21 4B 10 03 87
10 05 93 21 4B 10 03 AF
10 05 94 21 4B 10 03 D5
10 05 95 21 4B 10 03 7E
10 05 BE 21 4B 10 03 14

网友A:
从你的这几组数据看,最后一个字节貌似是校验字节。你先试试crc8。

网友B:
校验位是一个字节那么和校验或者异或校验都可以试试

网友C:
除了最后一个字节,其他都有规律可寻,应该是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这几组数据看,最后一个字节貌似是校验字节。你先试试crc8。

初步判断最后一个字节就是校验结果。现在就是要判断校验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最后一个字节就是校验结果。现在就是要判断校验方式。

是的,其实校验方式也不多,就这么几种,你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