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成LCD驱动和16bits ADC MCU的红外测温枪解决方案

楼主(2020-03-09):
测温枪工作原理
      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15℃)的物体均会依据其本身温度的高低发射定比例的红外辐射能量。辐射能量的大小及其按波长的分布与它的表面温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体正常温度在(36~37℃)放射的红外波长为9~13чm。依据此原理便能通过准确的测定人体额头的表面温度,修正额头与实际体温的温差便能显示准确的体温。       目前我们选用的MCU集成了LCD驱动和16bits ADC ,这个非常适合作为红外测温枪的主控MCU,外围电路简洁。

楼主:
MCU内置LCD驱动和16bits  Segma-delta ADC, 相比市面上很多集成12bits ADC的MCU,采样精度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内置LCD驱动和16bits  Segma-delta ADC, 相比市面上很多集成12bits ADC的MCU,采样精度更高。 ...

测量温度12bit够了,现在都是有货就可以谁还介意那零点几度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温度12bit够了,现在都是有货就可以谁还介意那零点几度的误差

缺货的时候,能测温就可以了。货源充足的时候,买方就会对产品的参数规格要求更严格了。

网友B:
是呀热电堆哪里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热电堆哪里买呀?

现在传感器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