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程序空间不够

楼主(2020-03-09):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汇编伪指令ORG 没做过。。。帮顶

网友B:
利用信息存储区来存储数据的,在官方代码里面都有参考示例代码的

网友C:
这个需要找到你所要用的地址的,从对应的地址开始按照芯片所能提供的操作方式的操作就可以的了。

网友D:
差的不多的话进行优化

网友E:
不用的变量什么的可以优化一下的。

网友F:
差太多换芯片。
扩展外部存储器

网友G:
这些地址空间,就是取决于芯片和单片机之间的连线。

网友H:
FLASH应该差不多够大了吧。。

网友I:
外部的要用编程器来写。。

网友J:
这个就是外置flash了吧。

网友K:
相同处理的逻辑运算等封装成函数,每次调运函数。

网友L:
使用寄存器或在编译软件上设置。

网友M:
片外程序存储器就可以。

网友N:
最好只能换单片机 外部存储程序太麻烦了。

网友O:
使用寄存器或在编译软件上设置。。

网友P:
还有很多的其他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O:
编程内部的flash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