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网络通信

楼主(2020-03-09):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这个你就要好好找找资料了,吧
芯片的数据手册看懂了。

网友B:
enc28j60用的很多。可以上网找找这个方面的例子。

网友C:
1.硬件网卡驱动的开发
2.TCP/IP协议的移植
3.网络应用程序的编写

网友D:
如果我的硬件网卡驱动参考网上的代码修改好了,但怎么去确保网卡驱动是成功的呢?

网友E:
网卡可以配置成回环模式(Loop-back)。。

网友F:
配置好后,自己发送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G:
先看手册,在理解协议,后看例程,大概懂了思路后写程序。

网友H:
你可以根据相关的例程来修改的。

网友I:
这个在st32上有相关移植方法

网友J:
有自带的以太网模块的。。

网友K:
ENC28J60 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L:
调通ENC28J60以太网模块了吗?

网友M:
这个LwIP协议网上有的啊。

网友N:
有很多的芯片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O:
网上有很多的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P:
手把手教你移植LWIP(ENC28J60)

网友O:
建议接开发板的 USB线不要插集线器。。

网友Q:
模块驱动的重任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