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响应被异常延迟的问题

楼主(2020-03-09):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是不是触发了新的中断了?

网友B:
这个怎么设置的中断优先级呢?

网友C:
建议更新DSP的中断设置。。

网友D:
是不是在唤醒中断的时候存在问题。。

网友E:
是每次都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F:
后台运行在哪里运行的?

网友G:
中断函数都是高于其他的方式的。

网友H:
使用单步调试或者定位调试看看。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优先响应中断函数的。

网友J:
你的函数代码运行是在中断里面吗?

网友K:
以前都是顺序扫描这些代码的。

网友L:
后台方式是什么?不占用资源吗?

网友M:
楼主没有进入低功耗的模式吧。

网友N:
以前信号采集都是使用定时器中断采集没问题。

网友O:
代码不都是顺序执行的吗?

网友P:
楼主检查一下中断的信号是否产生。

网友O:
这个怎么可能不会出现中断的现象呢?

网友Q:
没有触发新的中断,这个可以确定,初步考虑是后台的一些复杂运算可能会导致中断响应被延迟

网友R:
中断后台方式,所谓后台就是main()里面的while(1)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