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DSP与ARM之间的浮点数交换时出现

楼主(2020-03-09):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通信的接口呢?

网友B:
Codec Engine是连接ARM和DSP或协处理器的桥梁。

网友C:
重点研究ARM与DSP之间的数据通信。。

网友D:
通过HPI接口进行通信和交换数据的设计方法。。

网友E:
DSP有专门的指令集 ;而ARM使用的是RISC指令集。

网友F:
ARM和DSP通过HPI数据通信。。

网友G:
琢磨ARM和DSP的通信,估计是比较费时的。

网友H:
ARM和DSP的数据通过HPI的数据位和控制位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I:
当ARM传送完数据到HPI数据位后,通过写HPI控制位通知DSP去取。

网友J:
DSP因为目前暂时没有操作系统,它和外界的通信也常常成为DSP的一个瓶颈

网友K:
接口不知道,这个数据交换也解决不了的。

网友L:
由主机访问HPI的地址和数据寄存器便可完成对DSP片内存储器的读/写。

网友M:
介于应用层(ARM侧的应用程序)和信号处理层(DSP侧的算法)之间的软件模块

网友N:
浮点数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O: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网友P:
是不是接口存在问题呢?

网友O:
能不拿能使用HPI数据来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