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只有函数名,没有定义

楼主(2020-03-09):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void);
void           _disable_interrupts(void);

网友B: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意思是编译器内部函数。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你找找开发工具的手册看看。

网友D:
你使用的lib吗?有功能说明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 ...

这个不是开启和关闭中断吗?

网友F:
这个看看函数名的意思呗。。

网友G:
这个一般都是有函数说明的。

网友H:
这是自己定义的代码吗?

网友I:
这个还是需要查找到完整的定义的哈

网友J:
没有功能说明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K:
找个例程看看是怎么编译的。。

网友L:
没有代码也看不出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M:
在哪里的定义 函数名能看出来么

网友N:
是头文件h文件没有吗?

网友O:
最好把你要用的代码都写出来的

网友P:
一般是代码都有使用方法的。

网友O:
把具体的代码描述发出来。

网友Q:
这两接口函数应用的较多的

网友R:
这种帖子也要屏蔽,管理员够**。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种帖子也要屏蔽,管理员够放肆。

这个很明显是机器人发的贴,或者说是非正常发帖。你稍微看看,它几乎在同一时刻发布了几个毫无关联的帖子。涉及多个STMCU 系列。
更神奇的是,它的那几个贴 同时又有几个一模一样的ID号做着回复,连回复顺序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