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C3842供电,是否能不用副绕组供电

楼主:
由于没有合适的高频变压器,没有副绕组给UC3842供电,是否可以用整流后的电压分压后给uc3842供电呢电路图如下:UC3842工作电压及工作电流都满足,是否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A(2020-03-09):
可以是可以,就是R1得大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是R1得大一点儿

我验证了一下,输入电压只有85V直流(不敢上更高电压),分压电阻用2.8K和1.275K电阻分压,上电不到十分钟,电阻R1非常烫,R5只有温热,这个情况应该是不正常吧,因为模拟下来功率并没有超过电阻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