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 测试辐射超标

楼主(2020-03-09):
EMI测试辐射超标,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现在出现了125Mhz的倍频点以及100Mhz的倍频点!

网友A:
晶振的走线跟屏蔽没有做好.试着找一下..方便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可以帮您处理好.

网友B:
LAYOUT估计需要修改了,结构屏蔽也要考虑,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这里隔空求救作用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AYOUT估计需要修改了,结构屏蔽也要考虑,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这里隔空求救作用不大 ...

是的..

网友C(2020-04-21):
看起来应该是时钟方面的倍频问题,建议可以使用展频IC进行处理

网友D:
可以调整下网口变压器

网友E:
给你一个参考滤波器

网友F(2020-09-05):
超这么多,板子肯定要重画了,可以重几个方面改善,高频部分的面积要小,线路要短,尽量走内电层,相邻层尽量铺地,高频部分加小电容除噪声

网友G(2020-10-27):
看样子是某一个电路模块引起的,考虑增加屏蔽

网友:
明显是25MHz的倍频,看一下是网络还是CPU的晶振,晶振电路处理一下

网友H(2020-12-2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I(2021-11-12):
不是125或100,而是以太网的25M晶振,大概率是通过网线出来,建议:1.网线加360搭接屏蔽;2.变压器选择带共模电感;3.如果线缆有地线,估计也被污染了,留意下地平面是否完整;4.晶振加磁珠或焊接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