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针打印头能否改装成大字符的墨控阀。

楼主(2020-03-09):
单片机驱动 点针打印头,有朋友做过么!
我想把这个改装成大字符喷码机的墨控阀!
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号注意,  其实打印机里就是个单片机,   肯定可行

网友:
可以的,就是驱动24根针,用达林顿管 STA475来驱动就可以,主要还是字车电机和走纸电机一起配合着来实现打印功能,我这边有做过成熟方案,可以一起来讨论

楼主:
有没有会搞机械的高手。做一个转换机构把24个针转成24个墨控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