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给热电偶提供一个1.5V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让整个测量温度范...

楼主(2020-03-10):
给热电偶提供一个1.5V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让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可以扩大?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系统是单电源系统,在环境温度低于某个值时热电堆输出的是负电压,如果不加偏置电压,那负压输出部分对应的温度就检测不了,叠加直流偏置后就可以检测了,这不就是能“扩大温度检测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单电源系统,在环境温度低于某个值时热电堆输出的是负电压,如果不加偏置电压,那负压输出部分对应的 ...

加偏置只是抬高了比较阀值吧?依然输出不了负压啊,这是单电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偏置只是抬高了比较阀值吧?依然输出不了负压啊,这是单电源啊

不是抬高了阈值,而是抬升了参考点,比如1.5V的参考电压,那输出的信号就是以1.5V为基准,正压部分的信号放大输出是大于1.5V的,负压部分的信号放大是小于1.5V的(这里不会小到0,因为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没有那么大的负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抬高了阈值,而是抬升了参考点,比如1.5V的参考电压,那输出的信号就是以1.5V为基准,正压部分的信号 ...

是不是将整个波形提升到>0的位置?这样在温度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热电堆输出的是负电压,本来被运放削去的部分得以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将整个波形提升到>0的位置?这样在温度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热电堆输出的是负电压,本来被运放削 ...

可以这么理解。
热电堆输出的负压,就被抬升到0V以上了,这样给到运放就不会被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热电堆输出的负压,就被抬升到0V以上了,这样给到运放就不会被削掉了 ...

恩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热电堆输出的负压,就被抬升到0V以上了,这样给到运放就不会被削掉了 ...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分辨率?

如果是整体平移并且平移后完全落在采样范围内,不会影响分辨率。
如果之前的正信号已经几乎占满采样范围了,这里不但平移了还做了压缩,那就会降低分辨率。

网友B:
比如采样范围是0-3V,原来信号是在-1V到1V,平移之前-1V到0V的测不到,平移之后不会影响分辨率,只会扩大范围
如果原来信号是-2.5V到2.5V,这个时候平移的话会导致原来的正电压达到饱和,需要做压缩,此时就会降低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整体平移并且平移后完全落在采样范围内,不会影响分辨率。
如果之前的正信号已经几乎占满采样范围 ...

压缩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采样范围是0-3V,原来信号是在-1V到1V,平移之前-1V到0V的测不到,平移之后不会影响分辨率,只会扩大范 ...

那我如何才知道要压缩多少呢

网友B:
压缩就是把信号等比例的缩小,以保证最大值也在可测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如何才知道要压缩多少呢

只要压缩到需要测量的最大值对应的电压落在采样范围内就可以了,在满足这个的前提下,压缩的越少 分辨率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压缩到需要测量的最大值对应的电压落在采样范围内就可以了,在满足这个的前提下,压缩的越少 分辨率 ...

压缩之后如何复原呢?程序后面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缩之后如何复原呢?程序后面处理?

不用复原啊,只是程序里转换的时候比例变一下就可以了。即使不压缩,信号也不可能是一比一的吧,总需要转换的,只要把转换的比例调整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采样范围是0-3V,原来信号是在-1V到1V,平移之前-1V到0V的测不到,平移之后不会影响分辨率,只会扩大范 ...

0-2和-1-1才是对应的范围吧   0-3是扩大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