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热电偶丝连接带电体测温

楼主:
我的热电偶丝是钨铼或B型的,测量加热碳管(带电)的温度,大约1500℃,偶丝的正负极无法直接连接,必须连接在碳管径向的两端,但是测出的温度偏低,估计是碳管带电影响,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

网友A(点评):
怎么知道“温度偏低”? 计量标准是?

网友A(点评):
冷端补偿做了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冷端应该是自动补偿的,我所说的温度偏低是根据我把热电偶正负极接在一起绝缘后放在我的工件的中心测出来的温度,1400多度,接近1500,那么加热碳管的温度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温度,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工件试样,对工件是破坏性的,大规模生产测温行不通。我的碳管外径30mm左右,高度20mm左右,壁厚1.5-2.0mm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冷端怎么会自动补偿?软硬件都得有相关代码和电路。本站也有个电工也是这样没做补偿,测出温度偏低。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工件的温度是1400多°,加热管的温度不可能低于这个温度,即使没做补偿,也肯定不是冷端导致的。另外我用的是B型偶,需要补偿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测一下室温,它指示多少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室温测不出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测不出是啥意思?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测室温怎么做冷端补偿?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用万用表量热电偶两端电压,是不是有10mV?

网友B(2020-03-10):
径向,你能确保径向没有电压差吗?
热电偶本来的电压就很小,你干嘛挑战极限呢。热电偶这么小的探头,不能紧靠工件和加热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径向,你能确保径向没有电压差吗?
热电偶本来的电压就很小,你干嘛挑战极限呢。热电偶这么小的探头,不能 ...

不是我要挑战极限,,我的工况要求热电偶丝只能通过加热碳管连接,从两端引出。

网友C:
一点接触,隔离回路,加强滤波,以时间换精度,把剪切频率定得低点,再用高阶的数字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要挑战极限,,我的工况要求热电偶丝只能通过加热碳管连接,从两端引出。 ...

没有必要把热电偶2个电极断开,直接正常热电偶接触不行吗?
断开的2个电极,和焊接在一起的电极,体积差不多吧。
如果必须分开,要么,你再搞2根相同材料的没有热电偶效应的金属丝,4线制,补偿一下电位差导致的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接触,隔离回路,加强滤波,以时间换精度,把剪切频率定得低点,再用高阶的数字滤波。 ...

您的意思还是热电偶正负极直接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把热电偶2个电极断开,直接正常热电偶接触不行吗?
断开的2个电极,和焊接在一起的电极,体积差 ...

不太明白没有热电偶效应的金属丝连接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没有热电偶效应的金属丝连接到哪里

就是你的热电偶位置呀,抵消安装位置的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的热电偶位置呀,抵消安装位置的电位差。

您的意思是说把热电偶的测量端用一个电阻值小的导线连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还是热电偶正负极直接焊在一起?

热电偶热端不是二种材料焊接在一起的测温头吗,且外面有绝远护皮,另一端(冷端是开路的,接在PCB上的吗)。热电偶与测量糸统做在浮地绝远糸统,通过光耦(数字信号接口)把数据读出来即可,要加一个隔离电源及相关的模拟低通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没有热电偶效应的金属丝连接到哪里

说白了有个共模干扰。是工频的话,可用隐波器专滤工频信号。热电偶信号近似于直流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有个共模干扰。是工频的话,可用隐波器专滤工频信号。热电偶信号近似于直流的信号。 ...

不好意思,我本事是做材料的,对热电偶这一块不太熟悉,您说的很多专业的东西都不太明白,我能加你微信吗,我的微信号13633867056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本事是做材料的,对热电偶这一块不太熟悉,您说的很多专业的东西都不太明白,我能加你微信吗 ...

现在是需要精确测温了,才来求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本事是做材料的,对热电偶这一块不太熟悉,您说的很多专业的东西都不太明白,我能加你微信吗 ...

你还是找基本的传感器书看下。有问题可在论坛上发。二种材料的界面才会产生电位差。

网友B:
正常的热电偶,是2种材料的导线,一端直接点焊在一起的。
你的应用场合,不是直接点焊在一起,而是点焊在径向位置一样的金属上,相当于热电偶中间串联了一根导线。
具体热电偶的理论我早忘记了,不过家里有一本书,专门讲热电偶的原理,串联并联的。估计是可以的。
只是,你这样做,需要克服:
1、2个焊接点可能存在加热器加热电流导致的电位差,如果有电位差,必须消除掉,就是我说的4线方法。
2、干扰的滤波,你的测量电路的滤波要很好,电源要隔离,否则,电路无法正常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热电偶,是2种材料的导线,一端直接点焊在一起的。
你的应用场合,不是直接点焊在一起,而是点焊在径 ...

根据热电偶的中间导体定律,±极可以通过中间导体连接在一起,只要两个连接点温度相同就可以测出真是温度,这是肯定的。
关键是如何消除电位差,您说的4线方法,我搞不清楚的是,本身热电偶是两根线,那另外两根线怎么连接。我真的糊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热电偶的中间导体定律,±极可以通过中间导体连接在一起,只要两个连接点温度相同就可以测出真是温度 ...

你原来径向的二点,比如A、B二点,你在A、B的附近径向位置,尽量靠近,点焊引出导线即可。
电路处理,就是热电偶的电压减去比较用的导线电压,具体电路自己想了。

网友C:
理论上,如三段线材料组成的热电偶与二段一样,如A-B---B-C,跟A-C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如三段线材料组成的热电偶与二段一样,如A-B---B-C,跟A-C是一样的。

我现在就是需要 A-B    B-C的接法,但是AB  BC这两个接点是有交流电势的,这个电势可以通过滤波器屏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需要 A-B    B-C的接法,但是AB  BC这两个接点是有交流电势的,这个电势可以通过滤波器屏蔽吗 ...

可以,应埸感应的共模信号吧,用低通滤去。双绞线方式,降低埸干扰。

网友D:
1500℃是很高的温度,热电偶不能和碳管接触,否则很快劣化。
热电偶正负极要焊在一起,外加保护管。可以找直径比较细的成品热电偶,一端插入。
高温下,你的方案不可行。

网友A:
你的温度测量系统,冷端温度测量值正确吗? 也就是室温值Tc。

根据Tc然后查分度表,得出Tc对应热电偶输出值Vc,
然后将Vc 加上热电偶两端当前测量值Vt, 得出V = Vc+Vt;
然后用V 再查分度表,得出真正的对应的被测温度T。

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E:
其实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我想从整个事情上分析一下: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工件实际温度低
第二,如果低,大概低了多少,会有什么影响
第三,你要测量准备的温度是什么原因,如果是担心实际生产的时候比现在温度高,那就直接加热到1600度(比如说的)测试一下工件的指标,看看就可以了
最后,如果说确认需要精确到这个温度,可以找热电偶厂家,他们肯定从实际着手解决的案子多

网友A:
量了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