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ACS712电流采集模块应用到无刷电机驱动中无法采集电流

楼主(2020-03-10):
小弟新手一枚,因为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的毕业设计,遇到一个问题,在采集电流的时候,我用到了ACS712-5A的电流采集芯片,并参考文档上的经典电路。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在驱动板电路中给IP+引脚输入不同电流, 发现Viout输出的电压一直是2.5v左右,刚才是以为是芯片问题,但换了芯片是一样的结果。后来我估计可能是驱动电路出了些问题,但是找了很久也没看出来问题,希望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下。

楼主:
希望有大神能够看到,如果有描述的不充分的地方,欢迎指出。

网友A:
一般都是用ACS712都用来测电机的相电流,要用2个ACS712来测U,V相。

网友B(2020-06-01):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ACS712都用来测电机的相电流,要用2个ACS712来测U,V相。

您好,我发了一个求助帖,请您指教一下,也是关于ACS712模块的,我用5A的ACS712模块电测这个电路的电流,把ACS712正确的串联到了这个电路中,但是ACS712模块的输出端波形是正弦比,这个电路的电流波形应该是梯形波(方波)而不是正弦波,请教一下需要改一下电路的哪里,才能用ACS712测量出这个电路的方波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发了一个求助帖,请您指教一下,也是关于ACS712模块的,我用5A的ACS712模块电测这个电路的电流, ...

上述主电路就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下,和ACS712出来波形对比下,查找下受电容或者其它什么影响的

网友C:
712的输出滤波电路带宽太窄了
把C26改成1000p的试试
另外,研究一下C27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