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在RTX51 Tiny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后追加自己的程序?

楼主(2020-03-10):
比如我想在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调用isr_send_signal函数该如何操作?只能在这里添加汇编代码吗...

网友A:
我记得rtx51要用定时器0吧。
这个小操作系统通过定时器0调度各个任务。
然后你在定时器0里再搞个手动调度某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rtx51要用定时器0吧。
这个小操作系统通过定时器0调度各个任务。
然后你在定时器0里再搞个手动调度某 ...

RTX51确实是用定时器0产生时间片的  但是也是可以在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添加自己的程序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X51确实是用定时器0产生时间片的  但是也是可以在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里添加自己的程序的 现在就是不 ...

我看了下,好像rtx51留了个接口。
跟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B(2020-11-06):
必须添加汇编代码吗?

网友C:
就在那个宏里面加,可以调外部函数(适当的声明后),但注意要自己保存与恢复用到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