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电流环调试问题

楼主(2020-03-10):
请问调试电流环时,在无负载或低负载时,电流波形相对不好,反馈的Iq波动大,导致与参考Iq一直有误差,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什么产品?正常使用时也是低负载吗?

PMSM电机,现在主要是加点负载转速下降到0,减点负载转速上升到很高,调不稳,调节电流环PI效果不大,转速很难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正常使用时也是低负载吗?

通过观察波形,发现无负载或低负载电流波形没那么标准时反馈的Iq抖动比较厉害导致很难跟随目标Iq,负载大一些,电流波形就比较对称,反馈的Iq就比较平滑,但是减负载后,转速也提高很快,不能很好的稳定在一个速度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观察波形,发现无负载或低负载电流波形没那么标准时反馈的Iq抖动比较厉害导致很难跟随目标Iq,负载大 ...

无感的情况下,如果标幺电流比较大,没有负载波形很差属于正常情况。至于减小负载速度升高很多,可能也和电流环的控制精度有关。你是在我们方案的软件上调试吗?

@13560009158lxi :请问解决了吗
@13560009158lxi : 1.是指PID计算的标幺基值,2.PID中需要加入限制积分饱和项 你们是做什么产品啊,用的是ST的哪颗料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评估一下我们家的MCU。
是ST的方案,您说的控制精度是指PID调节没调好吗?但是如果是空载的话,给一个比较大的目标Iq,实际的Iq永远都跟随不上目标Iq,导致积分项达到饱和,这些应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