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古董级Z80处理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3-10):
请问前辈们,有谁使用过Z80的处理器啊?这个用什么编译器编译?程序下载到外挂存储器,这个和8031类似吗?8031能够使用keil编写程序,将hes文件下载到存储器中。Z80怎么弄呢?只能使用汇编?那汇编语言在哪写,如何编译呢?
主要还是这几个问题:1,编程语言是什么,能否用C?2,编译器用什么?3,最小系统怎么弄

网友A:
LZ在破游戏机板吗?哈哈,·Z80只有外挂程序,写入eprom就行,用ALL07之类的烧写器.

网友B:
还是放弃了吧,Z80单板机,差不多是30年前的事物,我在大学时学得很溜的,Z80小教授单板机玩了好久,自带按键、显示、汇编编译的,无需电脑。
所以,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PC电脑编译软件,当时肯定没有C编译器,反正我没见过,当时PC的C编译器也才兴起。

网友B:
最小系统,那是超级麻烦,Z80不是单片机,是单板机,一个很大的板子,有好多芯片,性能也顶不上现在的一个1T 8051 MCU

网友C:
Z80是CPU,有可用的C 工具,程序一般是烧录在并行FLASH中(目前没有人用紫外擦除的做实验吧),如果是Z80核心的单片机芯片,就和一般的单片机相仿了

网友D:
用汇编,速度超慢,但可靠性特高,曾经用于宇航

网友E:
2500AD 公司Z80 CPU 汇编开发工具

Cromrmco 公司Z80 CPU 汇编开发工具

都是翻箱底的存货了.可以使用FORTRAN与汇编混合编程,里面的CCFOR就是Z80的FORTRAN编译器.
Z80MU.exe 是在PC环境下的Z80模拟器,将PC-DOS环境模拟成一个CP/M系统.工具包里面的 *.com程序都是Z80环境下的程序.

@tyw :90年代初用8031,我也是人工汇编,手工键入,做了2年,之后才有电脑。
tyw
@ztb :确实如此,83年玩TP-801单板机,都是手工键入,人工汇编,做过一只万年历钟.哈哈,熟到机器码都能背.
ztb
@tyw :那时候,从TP-801单板机过来的使用交叉汇编已经是天堂了.
tyw
2500AD就是它,95年用的就是这个,几经折腾,硬盘里已经找不到了.哈哈

网友E:
介绍一个网站: http://www.z80.info/ 有大量的Z80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破游戏机板吗?哈哈,·Z80只有外挂程序,写入eprom就行,用ALL07之类的烧写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0AD 公司Z80 CPU 汇编开发工具

Cromrmco 公司Z80 CPU 汇编开发工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破游戏机板吗?哈哈,·Z80只有外挂程序,写入eprom就行,用ALL07之类的烧写器.

行家!厉害!

网友F: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直接用PROTEL走铜线来画PCB板,
和我们设计不一样,不会画原理图,封装这些。
当时觉得好奇怪。或许老一辈,英语不好,没办法。
可惜我2014年的时候,也认识一个人,不会画原理图,直接画铜箔布板。很奇怪的。
今年画PCB,这小哥还是那样,我都骂他了,叫他去学画原理图、做封装。
可惜人就有这么犟的,骂了几年了还是那个德性,2020年了,还是老一套,新的不会。
简单板子要搞好几个通宵,其实我来弄,一个上午就搞好了。

网友G:
这是维修设备吧,新的估计没人用Z80设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维修设备吧,新的估计没人用Z80设计了。

这东西,玩的是情怀。
现在还有不少Z80爱好者的,适合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