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请教防反接防倒流电路中Q10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
请教一下,VBUS是输入,这个电路是怎么样工作的呢,我现在分析的是,VBUS通电U25上管导通,C1为高,因C1和B1接在一起的,这时候U25上管还导通吗?(这是我很疑惑的地方)如果U25上管导通的话,U25下管就不导通了,那么Q10就会导通。

防倒流就很好分析了,VBUS失电以后,只需要看U25下管就可以了,VBUS失电,U25下管就导通了,Q10 G为高,那么G电压高于S,Q10截止。

网友A(2020-03-10):
原理图看着别扭

楼主:
VI有输入以后, Q1开始是通过的,Q1导通以后Q1_C为高,然后Q1_B为高,Q1就会截止,Q1_B又为低,然后Q1又导通,没太看明白这中间的原理 ,难道VI通电的时候,只是利用了Q10的体二极管让电流流过Q1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有输入以后, Q1开始是通过的,Q1导通以后Q1_C为高,然后Q1_B为高,Q1就会截止,Q1_B又为低,然后Q1又 ...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一直被Q1的 BC短路给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