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mel ICE SWD 烧写失败

楼主(2020-03-10):
我用ATMEL ICE 烧写 SAME54 X PLANINED 板出现如下错误,用板载的EDBG烧写正常,帮忙看看是撒原因。

楼主:
*****************************************************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1.41.137 (0x01.0x29.0x89)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Erasing...
javax.script.Script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in 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line number 21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scriptException(PyScriptEngine.java:202)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3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scripting.runner.BasicScriptRunner$ExecuteFunCall.call(BasicScriptRunner.java:438)
        at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run(FutureTask.java:266)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runWorker(ThreadPoolExecutor.java:1149)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hreadPoolExecutor.java:624)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Caused b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line 211, in erase
    dap.Connect(True,2000000L)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46)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37)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204)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496)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500)
        at org.python.core.PyMethod.__call__(PyMethod.java:156)
        at org.python.pycode._pyx3.erase$11(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230)
        at org.python.pycode._pyx3.call_function(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org.python.core.PyTableCode.call(PyTableCode.java:167)
        at org.python.core.PyBaseCode.call(PyBaseCode.java:307)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function___call__(PyFunction.java:471)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6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26)
        ... 5 more
Caused by: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SWD_ReadID(AtmelIceCmsisDap.java:1631)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DetectNumberOfDAPs(AtmelIceCmsisDap.java:1766)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initDebug(AtmelIceCmsisDap.java:169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Connect(AtmelIceCmsisDap.java:1685)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NativeMethodAccessorImpl.java:62)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6)
        ... 18 more

javax.script.Script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in 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line number 21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scriptException(PyScriptEngine.java:202)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3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scripting.runner.BasicScriptRunner$ExecuteFunCall.call(BasicScriptRunner.java:438)
        at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run(FutureTask.java:266)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runWorker(ThreadPoolExecutor.java:1149)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hreadPoolExecutor.java:624)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Caused b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line 211, in erase
    dap.Connect(True,2000000L)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46)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37)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204)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496)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500)
        at org.python.core.PyMethod.__call__(PyMethod.java:156)
        at org.python.pycode._pyx3.erase$11(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230)
        at org.python.pycode._pyx3.call_function(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org.python.core.PyTableCode.call(PyTableCode.java:167)
        at org.python.core.PyBaseCode.call(PyBaseCode.java:307)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function___call__(PyFunction.java:471)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6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26)
        ... 5 more
Caused by: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SWD_ReadID(AtmelIceCmsisDap.java:1631)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DetectNumberOfDAPs(AtmelIceCmsisDap.java:1766)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initDebug(AtmelIceCmsisDap.java:169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Connect(AtmelIceCmsisDap.java:1685)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NativeMethodAccessorImpl.java:62)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6)
        ... 18 more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46)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37)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204)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496)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500)
        at org.python.core.PyMethod.__call__(PyMethod.java:156)
        at org.python.pycode._pyx3.erase$11(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230)
        at org.python.pycode._pyx3.call_function(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org.python.core.PyTableCode.call(PyTableCode.java:167)
        at org.python.core.PyBaseCode.call(PyBaseCode.java:307)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function___call__(PyFunction.java:471)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6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26)
        ... 5 more
Caused by: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SWD_ReadID(AtmelIceCmsisDap.java:1631)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DetectNumberOfDAPs(AtmelIceCmsisDap.java:1766)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initDebug(AtmelIceCmsisDap.java:169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Connect(AtmelIceCmsisDap.java:1685)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NativeMethodAccessorImpl.java:62)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6)
        ... 18 more

javax.script.Script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in 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line number 21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scriptException(PyScriptEngine.java:202)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3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scripting.runner.BasicScriptRunner$ExecuteFunCall.call(BasicScriptRunner.java:438)
        at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run(FutureTask.java:266)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runWorker(ThreadPoolExecutor.java:1149)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hreadPoolExecutor.java:624)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Caused b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line 211, in erase
    dap.Connect(True,2000000L)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46)
        at org.python.core.Py.JavaError(Py.java:537)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204)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496)
        at org.python.core.PyObject.__call__(PyObject.java:500)
        at org.python.core.PyMethod.__call__(PyMethod.java:156)
        at org.python.pycode._pyx3.erase$11(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230)
        at org.python.pycode._pyx3.call_function(H:\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packs\Microchip\SAME54_DFP\3.0.27\scripts\dap_cortex-m4.py)
        at org.python.core.PyTableCode.call(PyTableCode.java:167)
        at org.python.core.PyBaseCode.call(PyBaseCode.java:307)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function___call__(PyFunction.java:471)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6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6)
        at org.python.core.PyFunction.__call__(PyFunction.java:451)
        at org.python.jsr223.PyScriptEngine.invokeFunction(PyScriptEngine.java:126)
        ... 5 more
Caused by: java.lang.Exception: RDDI_DAP_OPERATION_FAILED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SWD_ReadID(AtmelIceCmsisDap.java:1631)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DetectNumberOfDAPs(AtmelIceCmsisDap.java:1766)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initDebug(AtmelIceCmsisDap.java:1692)
        at com.microchip.mplab.libs.AtmelIceNative.implementations.protocol.AtmelIceCmsisDap.Connect(AtmelIceCmsisDap.java:1685)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NativeMethodAccessorImpl.java:62)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at org.python.core.PyReflectedFunction.__call__(PyReflectedFunction.java:186)
        ... 18 more

网友A(2020-08-05):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9-19):
同求大佬告知,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大佬,怎么解决的?

网友C:
ATMEL ICE 烧写 SAME54 X PLANINED 板出现如下错误,用板载的EDBG烧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