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步进电机限位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0-03-10):
通常市面上购买的小型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不带行程限位功能的,
如果需要加装行程限位开关,请教一下一般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A:
找到急停信号,把限位开关接到急停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急停信号,把限位开关接到急停信号输入

我是想在行程的两头加开关,当开关动作后停止,但是电机可以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行程的两头加开关,当开关动作后停止,但是电机可以反转。

这个功能,如果驱动器不提供,就要用控制器软件、或者硬件逻辑电路来做

网友B:
1: 如果您的电机功能比较简单,没有算法的控制,那么要换向,直接驱动器上DIR 接口改变下电平就可以;如果是常见的4线的2相电机,还可以切换电机2条线

2:如果涉及到算法之类的,那么建议控制器的软件来切换

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如果驱动器不提供,就要用控制器软件、或者硬件逻辑电路来做 ...

因为这个电路没有软件,看来只能用硬件来做了,谢谢老师

网友(2020-04-20):
限位开关的问题,换个我们TMC电机芯片的驱动就行了,无需加限位开关,软件调试寄存器即可

网友(2021-03-29):
像这样加的:

详细控制方法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3716&page=1&extra=#pid11352836

网友C: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启停不会丢脉冲,那你完全可以开环控制位置,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