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multisim仿真问题 输出数KV

楼主(2020-03-10):
有用过的multisim的朋友,我在仿真运放积分的时候  用示波器看输出数值在数KV
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多谢。

网友A:
应该是你不会用这个软件,用的理想放大器。
我用lt-spice,积分器响应阶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不会用这个软件,用的理想放大器。
我用lt-spice,积分器响应阶跃信号
...

多谢  请问您这个版本是多少。网上下载的就行吧。  我可算是遇到贵人了。非常感谢。对于自己自学来说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