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能用STC15W4K61S4做300路输出电路吗?

楼主(2020-03-10):
想用一片STC15W4K61S4做一个能控制300路左右的LED灯控制电路,还需要哪些外围电路,请高手指点。
用指令的控制LED灯。

楼主:
能出个示意图吗?

网友A:
可以的。进行接口扩展。

网友B:
扩展出300万路又怎样,关键是是否合适,你的300路扩展的要求,是否来得及控制。

网友C:
LED屏,TI有专用的LED三色屏解决方案。采用PWM控制亮度。单片机性能有点弱。如果动态的话。

网友D:
可以扩展啊。就是实时性有要求吗?我扩展过256路,关键要看工作机制,这么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