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p83822与STM32问题

楼主(2020-03-10):
不用的IO都是悬空的,MDIO能够读到寄存器的值
但是协商能成功,但是不能通信。我改了代码,终于能协商了
CUBEMX生成的代码,原来的PHY是LAN8742吧,自己改的代码
总是不行
哪位大侠用过,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应该和DP83848差不多。楼主可以参考下DP83848的代码,网上有很多

楼主:
DP83848好像没有啥操作,复位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P83848好像没有啥操作,复位一下就好了

也不是的。你看初始化过程。一样的通讯接口,驱动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2020-05-25):
主要是要配几个寄存器
如果硬件设计好了,就不用配寄存器,仔细读器件说明书,IO配置章节
如果没有设计好,通过软件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