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多层板原来如此简单,做硬件的必看!

楼主(2020-03-10):
一、PCB模块化布局思路

面对如今硬件平台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系统越来越复杂的电子产品,对于PCB布局应该具有模块化的思维,要求无论是在硬件原理图的设计,还是在PCB布线中,均使用模块化、结构化的设计方法。

作为硬件工程师,在了解系统整体架构的前提下,首先应该在原理图和PCB布线设计中自觉融合模块化的设计思想,结合PCB的实际情况,规划好对PCB进行布局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

(图1:PCB布局基本思路规划)

二、固定元件的放置

固定元件的放置类似于固定孔的放置,也是讲究一个精准的位置放置,这个主要是根据设计结构来进行放置的。对元件的丝印和结构的丝印进行归中、重叠放置,如图2所示:

(图2:固定元件的放置)

当板子上的固定元件放置好之后,就可以根据飞线就近原则和信号优先原则,对整个板子的信号流向进行梳理了。

三、原理图与PCB的交互设置

为了方便元件的找寻,需要把原理图与PCB对应起来,使两者之间能相互映射,简称“交互”。利用交互式布局可以比较快速地定位元件,从而缩短设计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为了达到原理图和PCB两两交互,需要在原理图编辑界面和PCB设计交互界面中,均执行菜单命令“工具-交叉选择模式”,激活交叉选择模式,如图3所示:

(图3:激活交叉选择模式)

其次,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在原理图上选中某个元件之后,PCB上相对应的元件会同步被选中。反之,在PCB上选中某个元件后,原理图上相对应的元件也会被选中。

(图4:交叉选择模式下的选择)

四、模块化布局

这里介绍一个元件排列的功能,即在矩形区域排列,可以在布局初期结合元件的交互,方便地把一堆杂乱的元件按模块分开,并摆放在一定的区域内。

首先,在原理图上选择其中一个模块的所有元件,这时PCB上与原理图相对应的元件都被选中。

其次,执行菜单命令“工具-器件摆放-在矩形区域排列”。

第三,在PCB上某个空白区域框选一个范围,此时该功能模块的元件都会排列到这个框选的范围内,如图5所示:

(图5:在矩形区域排列与元件的框选排列)

利用这个功能,可以把原理图上所有的功能模块进行快速分块。

然而,模块化布局和交互式布局是密不可分的。利用交互式布局,在原理图上选中模块的所有元件,一个个地在PCB上排列好。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细化布局其中的IC、电阻、二极管了,这就是模块化布局,如图6所示:

(图6:模块化布局效果图)

在模块化布局时,可以通过“垂直分割”命令,对原理图编辑界面和PCB设计交互界面进行分屏处理,以方便我们查看视图,从而快速布局,如图7所示:

(图7:Altium Designer的分屏处理)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