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D7,L14,R1,C1,D6 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这里的D7,L14,R1,C1,D6 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2020-03-10):
这是一个BUCK型开关电源的架构,D7在MCU控制的MOS管关断时,对电感L14的电流起续流作用,C1是滤波作用,R1是C1的等效电阻。但是D6个人认为有点多余。在这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不过要是放在电路的最前端,还可以认为是起防反接作用。还有这么MOS应该用P管。

网友B(点评):
D6是不是起到进一步整流的作用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个人觉得没什么用。我也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D6确实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