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习惯了NUC487

楼主(2020-03-10):
用习惯了NUC487,好多外设代码都是现成都来,不想学其他的芯片. 利用EBI扩展来256K RAM,大内存用起来就是舒服啊. 美中不足都是只能扩展8位宽度.16位宽度的占了一个CAN.

网友A:
我还没用过M4的呢,我都是用M051系列的多。

网友B:
M0系列的也很棒。

网友C:
很多芯片的外设代码都是现成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芯片的外设代码都是现成的吧?

是的,新唐的库函数现在越来越统一了,我看M0和M4库函数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新唐的库函数现在越来越统一了,我看M0和M4库函数一致。

我们支持的芯片,库更加统一,各种厂家的,arm的非ar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支持的芯片,库更加统一,各种厂家的,arm的非arm的

你是新唐的员工?

网友F:
新唐的单片机的库函数越来越统一了,熟悉一种,其他都可以玩的转。

网友C:
曾经做过新塘的员工

网友:
习惯了某种就不想换来换去的。比如用51的习惯了,不想用ARM。

网友G:
有机会还是多玩几款片子比较好,其实有一个片子做基础的话,其他的上手都不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