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147读寄存器总为0

楼主(2020-03-10):
大家好!这几天一直在用FPGA做TI 的16位4通道AD芯片ads1147的驱动编程,搞了差不多1周时间,但是和ads1147的通信始终不对!通信协议是SPI的,我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1向ads1147 发送0x20 00 ff 3个字节,采用sclk上升沿发送,下降沿读寄存器数据。
2在上诉期间,一直保持CS为低,START 为高。
3上电延时16毫秒,复位后延时0.6MS,这些都是按手册来的。
SPI时序按照datasheet中做的

我读的是MUX0寄存器,复位后应为01h,但现在读出始终为0,我觉得写20h,00h,ffh要用上升沿,读数据要用下降沿,这个地方很关键,不知我用的对不对?我用的是verilog 编程,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所以只是用串口助手调试。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实在搞 不出来了!非常感谢!

没有人回答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象这种全0 的情况,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比如芯片还没有上电, 复位了, 供电异常等问题先检查一下

网友B:
我记得回复了,怎么没记录,我去,根据手册看,写也是下降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回复了,怎么没记录,我去,根据手册看,写也是下降沿吧。

感谢您的回复!根据我前面发的图,写在下降沿采样,tDIST为setup时间,所以我在上升沿把数据发到DIN(输入管脚)上,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根据我前面发的图,写在下降沿采样,tDIST为setup时间,所以我在上升沿把数据发到DIN(输入 ...

贴你的代码看看,代码应该是这样的。数据给DIN,下降沿,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