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惠斯通电桥测量PT100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利用惠斯通电桥测量PT100,图中的R2为PT100,在做仿真时发现后面的差分放大电路对惠斯通电桥有影响,比如图中R2为120欧时,理论上R2上的电压为186.7mV,但在仿真软件中,R2上的电压为193.831mV,显然不对,当断开惠斯通电桥与差分放大线路的连接时,R2电压恢复正常,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何原因,如何解决?另外设计为放大倍数为20的差分放大电路同样存在误差,请问如何使放大电路更准确一些,谢谢各位大神。

惠斯通电桥  (276.91 KB )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20-03-10):
这是后面的差动运放的输入内阻造成的影响。
这是同相端

网友A:
最后等效是这个样子

网友A:
解决方法,仪表放大器。例如二运放,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可以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仪表放大器。例如二运放,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可以百度下。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种东西给学生演示可以,没有实用性。

网友C:
PT100电桥差分放大,如果差分输入的输入阻抗比较小,会有一些影响,其实就是电桥等效一个阻抗串联在输入端而已,增益比实际的小一些。
这在实际使用中没有任何影响,难道你的ADC不需要软件校准的吗?

网友B:
绝对误差可以用软件标定去掉,但是温漂无法消除,这里面除了R2是RTD感受温度的以外,其他所有电阻的温漂都会导致无法稳定工作。

所以这个电路在象牙塔里面演示一下原理可以,在实际工程实践中,就是完全没有用的狗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误差可以用软件标定去掉,但是温漂无法消除,这里面除了R2是RTD感受温度的以外,其他所有电阻的温漂都 ...

请问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使用什么方法测量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给学生演示可以,没有实用性。

请问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使用什么方法测量PT100?

网友D:
推荐使用MAX31865  max31855或者max31856来读取热电偶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