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发射结和集电结的压降

楼主(2020-03-10):
三极管发射结与集电结的压降
1),三极管C极或E极悬空有PN结的特性,但是与二极管的最大不同是放大,所以ce结的导通压降就受放大系数制约,左图放大系数大于反向放大系数b>b-,则Vde>Vdc;右图反之b<b-,则Vde<Vec

@lfc315 :放大系数不同导致。
为什么看两个电路一模一样,但是电压不一样?
研究这么深入,应多看看微电子的专业方面的书,会给你个解答。

网友A:
竟然看不懂

网友B:
研究好深入,请问这个主要用途是?

楼主:
三极管的参数好多,又互相作用,定量分析只能抓住关键的一两个,不计其它,不然弄不清分析结果是那个参数造成的。以下是用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搭建高精度的小微直流稳压。

2),小微直流稳压
1节左图左三极管的E极悬空,将它抽出来如下。输入电流Iine结无电流无压降,Vde=Vt[Ln(Id/Is)]=0,无论参数Is和温度如何变化都等于0,就是说分析e结不必考虑它们。e结剩下的温度电压当量Vt,由于c结导通的等效阻抗相对于截止的e结阻抗而言,是很小的,Vt产生It电流穿越e结后,可以认为到地;但是受制于放大系数,即EC()极之间电Ue=Vt/(b+1)。电阻Re为负载电阻,要足够大使e结仍然处于截止,取Re>100Kb=100,则稳压输出Ue=25.86/101=256uV

楼主:
3),如果打算得到mV级的稳压。
1节左图右管的C极悬空,则c结的Vt产生的It电流穿过c结至地,受制于b-,即C输出Uc=Vt[Ln(1+1/b-)]。例如b-=1,则,Uc=Vt[Ln(1+1/1)]=Vt[Ln(2)]=25.86*0.693=17.92mV。同样Rc作为负载电阻也要足够大。
为什么两个计算方法不一样?我只知其然,似乎涉及到IsIseIec······等参数;要知道所以然,就要专家解答。

@zyj9490 :仿真电路的确需要电路板实验验证,但是必须先有设想(或许是幻想)---仿真。象这样两个器件的电路,有形成的平台,抽根烟的时间就知道结果。
我还不认可仿真基础的数据模型。跟物理模型是有出入的。

楼主:
4),结束语
以下输入用市电2V50V,半波整流后简单滤波,稳压管限压,波形如右图,三极管的结温从27100℃,目的是设定很苛刻的测试条件,实际电路用一般直流电。结果输出稳压相差0.1uV,即精度D=0.1/257=4‰。此贴旨在分析输出的稳压不受外加信号和温度的影响,而不是要精确计算稳压值。稳压输出受好多参数影响,所以还要实际电路中调试确定。当然,另类电路要用有个性的三极管才完美。
将此稳压作为27℃的基准值,与传感器得的信号比较,就可知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

楼主:
不是卖茴香豆。只因看了有启发性的帖后有所收获,就效仿蜻蜓点水,针对三极管参数某一两个相关参数进行仿真,与此主题相关就续在此。

饱和漏电流Isc对压降的影响
PN结内电场e阻碍载流子移动,当外加正偏压抵消e,活跃的载流子就移动形成-Is如图虚线(与定义的饱和电流反向),导通电流Id与它的比值就决定启动导通电压的高低。三极管多了基区与C极泄漏载流子,数量有限就饱和形成B-C漏电流Isc参数,与Is的强者就控制启动电压阀值,强度相当就共同控制。在工作状态c结加反偏压,IsIsc都存在。

楼主:
用X大贴出的双三极管电路实现高精度的小微直流稳压,基本与输入源(电压电流都可以)和温度无关。计算略。右电路温度上升到100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X大贴出的双三极管电路实现高精度的小微直流稳压,基本与输入源(电压电流都可以)和温度无关。计算略。 ...

有兴趣可以将电路改成如下模式,稳压精度也是很高。用电压源玩,必须加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X大贴出的双三极管电路实现高精度的小微直流稳压,基本与输入源(电压电流都可以)和温度无关。计算略。 ...

右边俩个分别是什么情况下的温度?

有标注,温度100度,其它没有标注的是仿真默认温度27度。

楼主:
9楼与10楼电路可以削顶正弦波,输出幅度固定的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