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大体看出你 C语言 水平的十道题!你敢测测吗?

楼主(2020-03-10):
各位,今天熊猫老师考考大家
给大家搜集了10道比较好的面试题
涉及了指针、运算、结构体、函数、内存
应该来说比较全面了
有兴趣的做一下检测一下自己的水平吧!
今天不废话直接上题!

1.strcpy()函数

问: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密码保护功能,你能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将其**吗?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lag = 0;
    char passwd[10];
    memset(passwd,0,sizeof(passwd));
    strcpy(passwd, argv[1]);

    if(0 == strcmp("LinuxGeek", passwd))
    {
        flag = 1;
    }

    if(flag)
        printf("\n Password cracked \n");
    else
        printf("\n Incorrect passwd \n");
    return 0;
}

答:**上述加密的关键在于利用攻破strcpy()函数的漏洞。所以用户在向“passwd”缓存输入随机密码的时候并没有提前检查“passwd”的容量是否足够。所以,如果用户输入一个足够造成缓存溢出并且重写“flag”变量默认值所存在位置的内存的长“密码”,即使这个密码无法通过验证,flag验证位也变成了非零,也就可以获得被保护的数据了。虽然上面的密码并不正确,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缓存溢出绕开密码安全保护。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建议使用 strncpy()函数。但一些编译器会在内部检测栈溢出的可能,所以这样往栈里存储变量很难出现栈溢出。比如gcc中就要使用编译命令‘-fno-stack-protector’来实现上述方案。

2.main()的返回类型

问:下面的代码能 编译通过吗?如果能,它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吗?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char *ptr = (char*)malloc(10);
    if(NULL == ptr)
    {
        printf("\n Malloc failed \n");
        return;
    }
    else
    {
        // Do some processing
        free(ptr);
    }
    return;
}

答:这道题是我一直想给大家说的,因为main()方法的返回类型,这段代码的错误在大多数编译器里会被当作警告。main()的返回类型应该是“int”而不是“void”,好多人都习惯写成void,因为“int”返回类型会让程序返回状态值。这点非常重要,特别当程序是作为依赖于程序成功运行的脚本的一部分运行时,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以后要写int。

3.内存泄露

问:下面的代码会导致内存泄漏吗?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char *ptr = (char*)malloc(10);

    if(NULL == ptr)
    {
        printf("\n Malloc failed \n");
        return;
    }
    else
    {
        // Do some processing
    }
    return;
}

答:尽管上面的代码并没有释放分配给“ptr”的内存,但并不会在程序退出后导致内存泄漏。在程序结束后,所有这个程序分配的内存都会自动被处理掉。但如果上面的代码处于一个“while循环”中,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内存泄漏问题!

4.free()函数

问:下面的程序会在用户输入’freeze’的时候出问题,而’zebra’则不会,为什么?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ptr = (char*)malloc(10);

    if(NULL == ptr)
    {
        printf("\n Malloc failed \n");
        return -1;
    }
    else if(argc == 1)
    {
        printf("\n Usage  \n");
    }
    else
    {
        memset(ptr, 0, 10);

        strncpy(ptr, argv[1], 9);

        while(*ptr != 'z')
        {
            if(*ptr == '')
                break;
            else
                ptr++;
        }

        if(*ptr == 'z')
        {
            printf("\n String contains 'z'\n");
            // Do some more processing
        }

       free(ptr);
    }
    return 0;
}

答:这里的问题在于,代码会(通过增加“ptr”)修改while循环里“ptr”存储的地址。当输入“zebra”时,while循环会在执行前被终止,因此传给free()的变量就是传给malloc()的地址。但在“freeze”时,“ptr”存储的地址会在while循环里被修改,因此导致传给free()的地址出错,也就导致了seg-fault或者崩溃。

5.使用_exit退出

问:在下面的代码中,atexit()并没有被调用,为什么?

#include<stdio.h>
void func(void)
{
    printf("\n Cleanup function called \n");
    return;
}

int main(void)
{
    int i = 0;

    atexit(func);

    for(;i<0xffffff;i++);

    _exit(0);
}

答:这是因为_exit()函数的使用,该函数并没有调用atexit()等函数清理。如果使用atexit()就应当使用exit()或者“return”与之相配合。

6.void*和C结构体

问:你能设计一个能接受任何类型的参数并返回interger(整数)结果的函数吗?

答:如下:

  1. int func(void *ptr)

如果这个函数的参数超过一个,那么这个函数应该由一个结构体来调用,这个结构体可以由需要传递参数来填充。

7.*和++操作

问:下面的操作会输出什么?为什么?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ptr = "Linux";
    printf("\n [%c] \n",*ptr++);
    printf("\n [%c] \n",*ptr);

    return 0;
}
答:输出结果应该是这样:

[L]

因为“++”和“*”的优先权一样,所以“*ptr++”相当于“*(ptr++)”。即应该先执行ptr++,然后才是*ptr,所以操作结果是“L”。第二个结果是“i”。

8.问:修改代码片段(或者只读代码)

问:下面的代码段有错,你能指出来吗?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ptr = "Linux";
    *ptr = 'T';

    printf("\n [%s] \n", ptr);

    return 0;
}

答:这是因为,通过*ptr = ‘T’,会改变内存中代码段(只读代码)“Linux”的第一个字母。这个操作是无效的,因此会造成seg-fault或者崩溃。

9.返回本地变量的地址

问:下面代码有问题吗?如果有,该怎么修改?
#include<stdio.h>
int* inc(int val)
{
  int a = val;
  a++;
  return &a;
}

int main(void)
{
    int a = 10;
    int *val = inc(a);
    printf("\n Incremented value is equal to [%d] \n", *val);

    return 0;
}

答:尽管上面的程序有时候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inc()”中存在严重的漏洞。这个函数返回本地变量的地址。因为本地变量的生命周期就是“inc()”的生命周期,所以在inc结束后,使用本地变量会发生不好的结果。这可以通过将main()中变量“a”的地址来避免,这样以后还可以修改这个地址存储的值。

10.处理printf()的参数

问:下面代码会输出什么?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 = 10, b = 20, c = 30;
    printf("\n %d..%d..%d \n", a+b+c, (b = b*2), (c = c*2));

    return 0;
}

答:输出结果是:

110..40..60

这是因为C语言里函数的参数默认是从右往左处理的,输出时是从左往右。

免责声明:整理本文出于传播相关技术知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对了几道题?
还有不会的话,来我们的公众号来看看呗~
记得烧**,么么哒~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嵌入式ARM」
每天教你一个小知识
扫码关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