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79 有FLASH读保护吗?

楼主(2020-03-11):
ISPTool 工具里没有读代码功能,是否芯片本身不支持读出 FLASH?

网友A:
ISPTool工具不支持读代码功能,CH579Flash的读写参考EVT例程中的Flash例程。

楼主:
芯片里的 ISP 代码有读 FLASH 功能吗? 对无调试口的芯片,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读出 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里的 ISP 代码有读 FLASH 功能吗? 对无调试口的芯片,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读出 FLASH。 ...

CH579支持SWD仿真调试

网友B:
直接上一张CH579的仿真调试截图。

楼主:
28 Pin 没有,以前WCH 芯片都没仿真口,才发现加上了。

网友C:
读出来可以山寨?

网友D:
当CH579同时工作在TCP Server模式和WEB Server的时候,TCP的客户端在主动连接TCP服务端的时候会误连接到80端口,请问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当CH579同时工作在TCP Server模式和WEB Server的时候,TCP的客户端在主动连接TCP服务端的时候会误连接到80 ...

TCP客户端是根据目标IP和目标端口连接至服务器的,不会出现误连接的情况。出现误连接至WEB Server,可能是TCP客户端目的端口设置错误或者TCP Server端口设置错误,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抓包看下数据。

OK~

楼主:
CH579 连到路由器时有部分芯片会卡死在 PHYStart 函数里,直连电脑就没有此问题,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