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如何正确理解漏极开路输出跟推挽输出?有奖

楼主:
AC, COM, ic, AN
恭喜:@qbwww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格式为:开路输出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收件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2周(2020年3月12日 至 2020年3月26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如题,如何正确理解漏极开路输出跟推挽输出?

网上的资料很多,小喇叭在这里向大家征集解答~

您可以图文并茂,精简的给讲讲;

也可以把论坛上相关内容的帖子链接回复过来,并附上您的简短评论

本话题结束后,选取1位优秀参与者,明日(2020年3月12日)在本帖开奖!

网友A(点评):
这就触碰到了我的知识点盲区 哈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您都知识盲区了,居然还能回答,666,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 哈哈

网友C(2020-03-11):
  一、开漏输出

  开漏电路概念中提到的“漏”就是指MOSFET的漏极。

  同理,开集电路中的“集”就是指三极管的集电极。

  开漏电路就是指以MOSFET的漏极为输出的电路。

  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

  完整的开漏电路应该由开漏器件和开漏上拉电阻组成。

  开集的意思,就是集电极C一端什么都不接,直接作为输出端口。如果要用这种电路带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必须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像这样。当Vin没有电流,Q1断开时,LED亮。当Vin流入电流,Q1导通时,LED灭。

  开漏电路,把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

  二、
推挽电路(push-pull)就是两个不同极性晶体管间连接的输出电路。推挽电路采用两个参数相同的功率BJT管或MOSFET管,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推挽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
  组成结构

  如果输出级的有两个三极管,始终处于一个导通、一个截止的状态,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这样的电路结构称为推拉式电路或图腾柱(Totem-pole)输出电路。

  当输出低电平时,也就是下级负载门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端的电流将是下级门灌入T4;当输出高电平时,也就是下级负载门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的电流将是下级门从本级电源经T3、D1拉出。这样一来,输出高低电平时,T3一路和T4一路将交替工作,从而减低了功耗,提高了每个管的承受能力。又由于不论走哪一路,管子导通电阻都很小,使RC常数很小,转变速度很快。

  因此,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要实现线与需要用OC(opencollector)门电路。

  在图(b)中的(1)所示的是图(a)中功率变压器Tr1的中心抽头的波形,这种波形是因为电流反馈电感Lcf的存在及一个经过全波整流后的正弦波在过零点时会降到零。因为Lcf的直流电阻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加在上面的直流电压几乎为零,在Lcf输出端的电压几乎等于输人端的电压,即Udc。同时因为一个全波整流后的正弦波的平均幅值等于Uac=Udc=(2/π)Up,则中心抽头的电压峰值为Up=(π/2)Udc。由于中心抽头的电压峰值出现于开关管导通时间的中点,其大小为(π/2)Udc,因此另一个晶体管处于关断状态时承受的电压为πUdc。

  假设正常的交流输入电压有效值为120V,并假设有±15%的偏差,所以峰值电压为1.41×1.15×120=195V。考虑到PFC电路能产生很好的可以调节的直流电压,大约比输入交流电压高20V左右,就有Udc=195+20=215V。这样晶体管要保证安全工作就必须能够承受值为πUd。的关断电压,也就是675V的电压。当前有很多晶体管的额定值都可以满足电流电压和频率ft的要求(如MJE18002和MJE18004,它们的Uce=1000V,ft=12MHz,β值最小为14)。即使晶体管的ft=4MHz也没有关系,因为晶体管在关断后反偏电压的存在大大减小了它的存储时间。

  从图中的(2)~(5)可以看出,晶体管电流在电压的过零点处才会上升或下降,这样可以减少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因为通过初级的两个绕组的正弦半波幅值相等,所以其伏秒数也是相等的,而且由于存储时间可以忽略(见图(b)中的(1)),也就不会产生磁通不平衡或瞬态同时导通的问题了。

  每个半周期内的集电极电流如图中的(4)和(5)所示。在电流方波脉冲顶部的正弦形状特点将在下面说明。正弦形状中点处为电流的平均值(Icav),它可以根据灯的功率计算出来。假设两盏灯的功率均为P1,转换器的效率为叩,输人电压为Udc,则集电极电流为

假设两灯管都是40W,转换器效率η为90%,从PFC电路得到的输人电压Udc为205V,则

  主要特点

  推挽电路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广泛应用于功放电路和开关电源中。

  优点是:

  结构简单,开关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推挽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

  缺点是:

  变压器带有中心抽头,而且开关管的承受电压较高;由于变压器原边漏感的存在,功率开关管关断的瞬间,漏源极会产生较大的电压尖峰,另外输入电流的纹波较大,因而输入滤波器的体积较大。

网友D:
要理解推挽输出,首先要理解好三极管(晶体管)的原理。下面这种三极管有三个端口,分别是基极(Base)、集电极(Collector)和发射极(Emitter)。下图是NPN型晶体管。

这种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器件,注意关键词电流控制。意思就是说,只要基极B有输入(或输出)电流就可以对这个晶体管进行控制了。
下面请允许我换一下概念,把基极B视为控制端,集电极C视为输入端,发射极E视为输出端。这里输入输出是指电流流动的方向。

当控制端有电流输入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进入并从输出端流出。

PNP管正好相反,当有电流从控制端流出时,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流到输出端。

那么推挽电路

上面的三极管是N型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是P型三极管,请留意控制端、输入端和输出端。
当Vin电压为V+时,上面的N型三极管控制端有电流输入,Q3导通,于是电流从上往下通过,提供电流给负载。
经过上面的N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Rload),这就叫「」。
当Vin电压为V-时,下面的三极管有电流流出,Q4导通,有电流从上往下流过。
经过下面的P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Rload),这就叫「」。
以上,这就是推挽(push-pull)电路

====================伟大的分割线==========================
那么什么是开漏呢?要理解开漏,可以先理解开集
如图,开集的意思,就是集电极C一端什么都不接,直接作为输出端口。
如果要用这种电路带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必须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像这样。
当Vin没有电流,Q5断开时,LED亮。当Vin流入电流,Q5导通时,LED灭。
开漏电路,就是把上图中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MOSFET)。
N型场效应管各个端口的名称: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元器件,只要对栅极施加电压,DS就会导通。
结型场效应管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这意味着:没有电流从控制电路流出,也没有电流进入控制电路。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就不会烧坏控制电路。而双极型晶体管不同,是电流控制性元器件,如果使用开集电路,可能会烧坏控制电路。这大概就是我们总是听到开漏电路而很少听到开集电路的原因吧?因为开集电路被淘汰了。

网友E: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我们先来说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如图1所示,右边的那个三极管集电极什么都不接,所以叫做集电极开路(左边的三极管为反相之用,使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对于图1,当左端的输入为“0”时,前面的三极管截止(即集电极C跟发射极E之间相当于断开),所以5V电源通过1K电阻加到右边的三极管上,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即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

我们将图1简化成图2的样子。图2中的开关受软件控制,“1”时断开,“0”时闭合。很明显可以看出,当开关闭合时,输出直接接地,所以输出电平为0。而当开关断开时,则输出端悬空了,即高阻态。这时电平状态未知,如果后面一个电阻负载(即使很轻的负载)到地,那么输出端的电平就被这个负载拉到低电平了,所以这个电路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再看图三。图三中那个1K的电阻即是上拉电阻。如果开关闭合,则有电流从1K电阻及开关上流过,但由于开关闭其它三个口带内部上拉),当我们要使用输入功能时,只要将输出口设置为1即可,这样就相当于那个开关断开,而对于P0口来说,就是高阻态了。

对于漏极开路(OD)输出,跟集电极开路输出是十分类似的。将上面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即可。这样集电极就变成了漏极,OC就变成了OD,原理分析是一样的。

另一种输出结构是推挽输出。推挽输出的结构就是把上面的上拉电阻也换成一个开关,当要输出高电平时,上面的开关通,下面的开关断;而要输出低电平时,则刚好相反。比起OC或者OD来说,这样的推挽结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都很强。如果两个输出不同电平的输出口接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有可能将输出口烧坏。而上面说的OC或OD输出则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比较小。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要设置为高阻态时,则两个开关必须同时断开(或者在输出口上使用一个传输门),这样可作为输入状态,AVR单片机的一些IO口就是这种结构。

开漏电路特点及应用

     在电路设计时我们常常遇到开漏(open drain)和开集(open collector)的概念。
  所谓开漏电路概念中提到的“漏”就是指MOSFET的漏极。同理,开集电路中的“集”就是指三极管的集电极。开漏电路就是指以MOSFET的漏极为输出的电路。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完整的开漏电路应该由开漏器件和开漏上拉电阻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组成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或驱动比芯片电源电压高的负载)。当IC内部MOSFET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VCC流经R pull-up ,MOSFET到GND。IC内部仅需很下的栅极驱动电流。如图1。

2. 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Pin,连接到一条线上。形成 “与逻辑” 关系。如图1,当PIN_A、PIN_B、PIN_C任意一个变低后,开漏线上的逻辑就为0了。这也是I2C,SMBus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如果作为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接容性负载时,下降延是芯片内的晶体管,是有源驱动,速度较快;上升延是无源的外接电阻,速度慢。如果要求速度高电阻选择要小,功耗会大。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3. 可以利用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改变传输电平。如图2, IC的逻辑电平由电源Vcc1决定,而输出高电平则由Vcc2(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低电平逻辑控制输出高电平逻辑了(这样你就可以进行任意电平的转换)。(例如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TTL/CMOS电平输出等。)

      图2

4. 开漏Pin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则只能输出低电平(因此对于经典的51单片机的P0口而言,要想做输入输出功能必须加外部上拉电阻,否则无法输出高电平逻辑)。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
       5. 标准的开漏脚一般只有输出的能力。添加其它的判断电路,才能具备双向输入、输出的能力。

       6.正常的CMOS输出级是上、下两个管子,把上面的管子去掉就是OPEN-DRAIN了。这种输出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电平转换、线与。

7.线与功能主要用于有多个电路对同一信号进行拉低操作的场合,如果本电路不想拉低,就输出高电平,因为OPEN-DRAIN上面的管子被拿掉,高电平是靠外接的上拉电阻实现的。(而正常的CMOS输出级,如果出现一个输出为高另外一个为低时,等于电源短路。)

8.OPEN-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所以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所以如果对延时有要求,则建议用下降沿输出。

应用中需注意:
             1.   开漏和开集的原理类似,在许多应用中我们利用开集电路代替开漏电路。例如,某输入Pin要求由开漏电路驱动。则我们常见的驱动方式是利用一个三极管组成开集电路来驱动它,即方便又节省成本。如图3。

             2. 上拉电阻R pull-up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反之亦然。

   Push-Pull输出就是一般所说的推挽输出,在CMOS电路里面应该较CMOS输出更合适,因为在CMOS里面的push-pull输出能力不可能做得双极那么大。输出能力看IC内部输出极N管P管的面积。和开漏输出相比,push-pull的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不能简单的做逻辑操作等。 push-pull是现在CMOS电路里面用得最多的输出级设计方式。

当然open drain也不是没有代价,这就是输出的驱动能力很差。输出的驱动能力很差的说法不准确,驱动能力取决于IC中的末级晶体管功率。OD只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的,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OPEN 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也是有代价的,如果对延时有要求,建议用下降沿输出。

电阻小延时小的前提条件是电阻选择的原则应在末级晶体管功耗允许范围内,有经验的设计者在使用逻辑芯片时,不会选择1欧姆的电阻作为上拉电阻。在脉冲的上升沿电源通过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显然电阻越小上升时间越短,在脉冲的下降沿,除了负载通过有源晶体管放电外,电源也通过上拉电阻和导通的晶体管对地 形成通路,带来的问题是芯片的功耗和耗电问题。电阻影响上升沿,不影响下降沿。如果使用中不关心上升沿,上拉电阻就可选择尽可能的大点,以减少对地通路的 电流。如果对上升沿时间要求较高,电阻大小的选择应以芯片功耗为参考。

网友A:
我就说个简单容易理解的吧!就看能不能输出高电平就知道了

漏极开路输出:是指只可以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输出高电平需要接上拉电阻!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控制输出低电平时引脚接地,控制输出高电平时引脚既不输出高电平,也不输出低电平,为高阻态。如果外接上拉电阻,则在输出高电平时电压会拉到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这种方式适合在连接的外设电压比单片机电压低的时候。

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很好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便可以改变传输电平。比如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TTL/CMOS电平输出等。(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 。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推挽输出:

是指既可以输出低电平,也可以输出高电平,可以直接驱动功耗不大的数字器件。

输出 0 时,N-MOS 导通,P-MOS 高阻,输出0。
输出 1 时,N-MOS 高阻,P-MOS 导通,输出1(不需要外部上拉电路)。

网友F:
进来巩固和学习的

网友G:
来看看大神回答并学习。

网友H:
因为自己之前一直不理解推挽输出漏极开路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这三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终于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了一遍,于是便写下本文详细解释一下这三个概念,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文中大部分内容均为引用。
要理解推挽输出,首先要理解好三极管(晶体管)的原理。下面这种三极管有三个端口,分别是基极(Base)集电极(Collector)发射极(Emitter)。下图是NPN型晶体管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这种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器件,注意关键词电流控制。意思就是说,只要基极B有输入(或输出)电流就可以对这个晶体管进行控制了。
下面请允许我换一下概念,把基极B视为控制端集电极C视为输入端,发射极E视为输出端。这里输入输出是指电流流动的方向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控制端有电流输入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进入并从输出端流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而PNP管正好相反,当有电流从控制端流出时,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流到输出端。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那么推挽电路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上面的三极管是N型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是P型三极管,请留意控制端、输入端和输出端。
当Vin电压为V+时,上面的N型三极管控制端有电流输入,Q3导通,于是电流从上往下通过,提供电流给负载。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经过上面的N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Rload),这就叫「」。
当Vin电压为V-时,下面的三极管有电流流出,Q4导通,有电流从上往下流过。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经过下面的P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Rload),这就叫「」。
以上,这就是推挽(push-pull)电路

那么什么是开集电极输出呢?有了前面的基础,这里就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如图,开集的意思,就是集电极C一端什么都不接,直接作为输出端口。
如果要用这种电路带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必须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像这样。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当Vin没有电流,Q5断开时,LED亮。 当Vin流入电流,Q5导通时,LED灭。
开漏电路,就是把上图中的三极管换成 场效应管(MOSFET)。
N型场效应管各个端口的名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场效应管 是电压控制型元器件,只要对栅极施加电压,DS就会导通。结型场效应管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这意味着:没有电流从控制电路流出,也没有电流进入控制电路。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就不会烧坏控制电路。而双极型晶体管不同,是电流控制性元器件,如果使用开集电路,可能会烧坏控制电路。这大概就是我们总是听到开漏电路而很少听到开集电路的原因吧?因为开集电路被淘汰了。
在学习了这些概念后,我们再从应用的角度说一下吧,理解了这些应用背后原因,就肯定真正理解了这两者。
  • 推挽输出能够输出高或者低,而开漏输出只能输出低,或者关闭输出,因此开漏输出总是要配一个上拉电阻使用。
  • 开漏输出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当开漏输出的下管导通时,电源到地的电压在电阻上会造成很大的功耗,因此这个电阻阻值通常在10k以上,这样开漏输出在从输出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时,速度是很慢的。
  • 推挽输出任意时刻的输出要么是高,要么是低,所以不能将多个输出短接,而开漏输出可以将多个输出短接,共用一个上拉,此时这些开漏输出的驱动其实是与非的关系。
  • 推挽输出输出高时,其电压等于推挽电路的电源,通常为一个定值,而开漏输出的高取决于上拉电阻接的电压,不取决于前级电压,所以经常用来做电平转换,用低电压逻辑驱动高电压逻辑,比如3.3v带5v。

网友I:
个人感觉就是一个颠倒电流流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