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HCNR200输入电压有没有最高限制?

楼主(2020-03-11):
请问一下我用HCNR200做电压隔离,HCNR200的1脚是运放过来的输入信号,2脚是VCC,由于板上只提供24V电压,VCC是否可以直接用24V来供电,我看手册里写的IF是VCC/R1,光耦里面实际是光电二极管,虽然是电流隔离,但是过大电压会不会对光电二极管造成损伤?

网友A:
发射边就是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1.5V压差而已,运放输出端能否受得了24V的对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边就是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1.5V压差而已,运放输出端能否受得了24V的对地电压。 ...

运放选的LM2904,运放单电源供电24V,应该可以吧

楼主:
附件是电路图,能否帮忙看下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电路图,能否帮忙看下参数是否合适

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电路图,能否帮忙看下参数是否合适

零点肯定不好。

楼主:
输入端即前级运放前端是滑动变阻器的J1,后级运放输出端是输出给AD进行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必須双电源。或者用单电源时全部地线符号改成施以低阻抗的24÷2左右的电压,充当虛擬中点电位。或 ...

也可以与输入加入电流,输出减去电流的方法,避开零点。不过输入信号没有零点,单电源是可以的吧。在电源地与变阻器串一个电阻,则可以用单电源。

楼主:
或者说单电源供电运放有其他方案吗?板上只提供24V电源,因为结构尺寸有限制只能尽量减少器件,所以最好是能直接拿24V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