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可控硅整流器的世纪谎言!

楼主(2020-03-11):
从上个世纪中后页开始,各种关于SCR的书籍、文献,广泛流传SCR这样的模型:

最近两天,我看还有人在使用这种模型,学习SCR原理。

这个早在上个世纪就被理论证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到了2020年,还有人在“传谣”。

本人立此贴为证,谁要能用晶体管的E-M或GP模型,证明出这个模型有SCR固有的负阻特性,我就找个晶闸管吃肚子里去。

把两个管子的beta,修改成1,此时类似于开启电压变大。

网友A:
LZ所给出的是个简单的原理示意图,实际分析必须引入器件寄生和分布动态特性

至于器件动态特性,估计LZ不懂,否则就不会之前曾经说正负反馈下的运放‘跟随器’具有相同的输出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所给出的是个简单的原理示意图,实际分析必须引入器件寄生和分布动态特性。

至于器件动态特性,估计LZ不 ...

生搬硬套我5年前夏天传授给你的知识(酷暑天气,教了三个月施密特触发器),不好使了。

本贴主题和寄生参数无关了,老帅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这样生搬硬套,说明你是在机械盲目的背书。

网友A:
还是看看这个吧:

反面教材——运放正反馈“跟随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16-1-1.html

网友A:
上面“反面教材”所涉及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谎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PNP+NPN是局部等效了自保持,但对于基集间漏电流的影响尚未处理,因此一电即导通過。必須在二个基 ...

管子参数,随便你改!!!!!!!!!!
当然了,参数要合理,例如管子beta要大于0,你不能设置个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反面教材”所涉及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谎言!

不要在这净扯犊子,一味打嘴跑。

你可以选择仿真,可以选择实测(两个三极管)。
仿真时,管子参数随便你改,你弄出个负阻区域就赢了。

只打嘴跑,毫无营养,观众早就看腻了,所以恶性不改,就抓紧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楼主:
有人可能会好奇,研究负阻有什么用。

早在1980S,就有了专业的负阻器件:BNRT

最早报道这种器件的,貌似是中国中科院的周旋:

网友C:
按照板凳电路,上电阻小,电压反而大。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电桥的原理,一个电流从上电阻经中点流经下三极管到地,造成上电阻的电流比下电阻大得多,电压就大。

楼主:
学习IC设计,都知道CMOS工艺下的闩锁效应。
这个效应也是利用PNPN结构的模型来解释的。

这个模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能不能先说说你打算用SCR做一个什么东西?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再说说为何那两个三极管的模型导致了你这件东西做不出来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先说说你打算用SCR做一个什么东西?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再说说为何那两个三极管的模型导致了你这 ...

早上看了个教学视频,如图:

视频中分析SCR开关电路,就是用两个三极管的等效电路!

用两管作为SCR模型,来解释SCR开关特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怎么修改管子模型,都弄不出负阻区域。

用这个两管模型定性说一下SCR一触即发的特性就行了,录视频的这位想多堆砌点内容显得这视频有料而已。

楼主:
本贴只需用反证法,就能鉴定真伪。
方法是你们仿真出两管等效模型具有负阻特性,我就无话可说了,模型参数随便改的哈。

有点曲高和GUA的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你是正确的。只不过这里不需要研究负阻区。需要的是触发丶截止丶dV/dt丶di/dt 这些方面。 ...

这个还不敢说,万一有哪个高手,突发奇想,设置过某个参数后,真的出现负阻区呢?

所以,只能等,看有没有人能弄出个“反例”。

楼主:
我这个徒弟,真让我无语到家了。

简单的对数函数,教了他将近三年,才迷迷糊糊懂一点,只能熟炼使用中学数学中定义。

ROC问题,教了他六年,至今还没入门,始终站在中学数学角度看级数,改不了。

本人5年前夏天,以施密特触发器为例,说明振荡器至少要有两个电容,施密特电路表面上只有一个电容,还必须考虑一个寄生电容。
于是我这个徒弟就记住这句话了,隔三差五发帖转述这句,也不管你提的问题是什么。

此贴研究的是纯静态问题,你考虑动态特性干什么??????咱能不能不要死记硬背啊复旦大学教授????????

网友E:
看不懂。
三极管二次击穿那个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
三极管二次击穿那个算不算?

用什么模型,看教科书中分析等效电路时,采用 是什么模型:
例如本坛上有老童教科书的:

分析过程中,采用的是晶体管什么模型,你就用什么模型仿真!

楼主:
目前有没有人能整出负阻出来的???

如果允许加其它零件,我就能整出负阻来,否则我是没办法。

有些同志不要据此,生拼硬凑答案,我上面已经说过了,用什么三极管模型取决于SCR等效分析中用什么晶体管模型。

楼主:
刚才随便看了一下童诗白的教课书,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是童诗白的原话:

文中的“不加电压”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理解为开路??
这句说是不是表达的欠妥当???

我上面仿真时,默认控制端是开路的,此时SCR是可以导通的。下面这个曲线意思非常明确。

所以这个【不加电压】应该修改成:施加偏置电压低于VBO,并用电流IG控制导通。。。

楼主:
把我上面给的CMOS闩锁模型给借去了:

我上面已经说了,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很明显当电阻值较大时,环路增益可以大于1,进而正反馈会迅速锁定电路。

网友E:
文中“而控制极不加电压”,就是指控制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中“而控制极不加电压”,就是指控制端开路。

那就是错的,开路是可以导通的。

网友E:
好像是说(最小)触发电流随工作电压增加而减小,达到ⅤBO时,甚至Ig为零都可“触发”导通。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需要完整看这一节。

网友E:
大概Ig=0时的“自触发”电压ⅤBO叫“转折电压”

网友E:
如此,当采用互补对管模拟可控硅时,即便基极均无外接电路,当施加电压达到管子BⅤceo,对管也会发生导通自锁,情况与晶闸管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完整看这一节。

我有这个时间,去揣摩童诗白这本书每一句话的意思,不如直接看原汁原味的文献,信息准确、高效、简洁。

历史上,第一个研究PNPN结构的开关特征的,是1956年的摩尔:

如果G开路,就不能导通,人家这篇**是闹着玩啊?

网友E:
查了一下,是这么回事儿。
控制极开路,A-K施加正向电压。Uak逐渐增大,晶闸管由截止转而导通,此时的Uak值叫“正向转折电压”。同样地,若AK对调,测得ⅤaK值叫“反向。。。”。

楼主:
1958年,才出现研究三极管晶体管(也就是三端SCR)的电气特征:

这两篇**,奠定了现代SCR的理论基础,不过很遗憾,现在的模电教科书,根本不会提这些理论,而是直接用简单的双三极管模型等效。

网友E:
外部测试特性就这个样子,至于PNPN机制,沒过多揣摩

网友E:
童书不是这个层面,应该是工科电路技术一类的教材。不过,互补对还是模拟了晶闸管主要特性,实际中也有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是这么回事儿。
控制极开路,A-K施加正向电压。Uak逐渐增大,晶闸管由截止转而导通,此时的Uak值 ...

这就是看图说话的事:

网友E:
对头。
互补对应该也有类似这个图。

网友E:
主题图一中,设置Iceo=0,BⅤceo=12V,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转折,BVO电压就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
互补对应该也有类似这个图。

实际器件工作原理,把这两管模型复杂多的多。

例如控制端开路时,对应的VBO表达式,明显牵扯到击穿特性:

工程师也不需要研究这些机理,关键是熟悉伏安特性曲线,如何设计开关电路。

楼主: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种简单的两管模型,只能非常粗略地,非常粗略地,示意一下所谓的正反馈,并没有多大意思。

SCR的精确模型如下,不但能精确地模拟实际SCR的直流特性,还能精准地模拟其动态特性。
这是美国海军和美国高校合作研究的项目。

所以,那种两管模型,大家不用太当回事,如果像上面14楼图片那样搞,直接用双管替代SCR分析电路,就有点夸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要在这净扯犊子,一味打嘴跑。

你可以选择仿真,可以选择实测(两个三极管)。

我以前实际试过用两个三极管搭建电路模拟SCR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实际试过用两个三极管搭建电路模拟SCR没成功。

还真有人信以为真,去做实验啊?

在两个管子基础上,添加些许电阻,确实可以模拟SCR,单独两个管子估计够呛。

网友C:
“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摘自李清照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我上面给的CMOS闩锁模型给借去了:

这个电路我好像在IGBT的一本书中看到过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我上面给的CMOS闩锁模型给借去了:

楼主:
有些人,跟不识字一样:

加电阻后模拟SCR的负阻特性,我起码给出十几个电路了,包括当年有个叫摸摸的,天天缠着我要-1Ω电阻,我当时给出N多个电路。

现在有些同志拿我给出的电路,来当作“反例”,有点拿不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骗子+猪+图书馆管理员。 耍无赖非得把恒流源串联的电阻去掉。没品的猪

...

把我小弟弟都快笑歪了,弄个瞬态仿真忽悠鬼!

看清老夫怎么玩的:

这个家伙连负阻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懂,机械模仿我那个图形,以为他那个图形和我那个一样就可以了,坐标是什么变量,无所谓!

真是大内第一高手!

楼主:
我地娘来,这上面全是瞬态仿真:

也把眼睛睁大了,看清我那个横坐标、纵坐标是什么!!!

网友I:
楼主真是好雅兴,跟这群带着偏见的人扯蛋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近可能要撤退了,和这一帮泼皮无赖斗嘴太浪费时间了,毫无价值!

明智

网友I:
我现在很少上 焦急中带着些无聊  来看看你们扯淡 打发时间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妈的,这个泼皮无赖,明显又在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头猪还是说这图是PS的,二极管型号都没换,1A的正向电流,二极管的压降怎么可能是30mV。

硅儿子,继续努利,找反例!加油!!

老夫的规定在前,你违反在后,何谓“
打赌的时候没说,输了就加条件。 ”????

我在顶楼,就约束过β了

你偷偷摸摸修改β,太卑鄙了。

也可以这样理解,它通过修改B-E结饱和电流,把原来的电路结构改变了,表面上电路结构没变,实际通过修改模型参数,变成这样的了:

楼主:
和这种水平的菜鸟聊天,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还是给出所有理论上的可能情形。

对于基于双晶体管实现的负阻电路,理论上是把晶体管建成简单的零任偶模型:

模型确定之后,那么什么样的电路结构,才有可能出现非常重要的负阻特性呢?

如果使用两个相同的晶体管,那么能实现的四节点拓扑、五节点拓扑、六节点拓扑为:

对于四节点拓扑,把晶体管模型代入,得:

根据负阻条件:Rin<0,据此推出y4>y3,方便起见,令y3=0,这个负阻条件一定会满足,无关的y都是0即可,据此得到简化电路:

据此可确定电路结构。对于实际的晶体管电路,还要加合适的偏置,加了偏置之后为:

这个电路结构,是模电中超级常见的单稳、无稳等电路的基本单元。

使用这种算法,能算出所有可能的电路结构!!!!!发明创新新电路结构,就是这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