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楼主(2020-03-11):
我写MODBUS从机,在MODBUS 调试精灵上06写寄存器写正常,为什么我接到HMI上,就通讯不上,还有我用05功能码,为什么接上去,通讯也是不行,

网友A:
用串口捕获hmi的查询指令,看看hmi发过来的是什么。

网友B:
从机 往往比主机难写, 中断响应的要求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机 往往比主机难写, 中断响应的要求高

抓包分析就好,51单片机230400bps通吃无限垃圾数据中的有效数据帧。

网友D:
MODBUS用在485上时对时间敏感,你查一下规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