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cu HC32L176KATA中断问题

楼主(2020-03-11):
华大mcu HC32L176KATA有几个中断io,手册上只说最多32个。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A(2020-05-08):
外部IO口引起中断的话,我的理解不同的封装,有多少个IO口就可以实现多少个外部中断IO

网友B:
每个IO设置为输入模式下都可以产出中断,中断号分配了4个,PortA,PortB 各占用1个,PORTC/E共用1个,portD/F共用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