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20-03-11):
可控硅可谓是常见的器件,通常会采用两个“BJT”来作原理性示意。采用此类简单“模型”基本上可以粗略地定性表述可控硅的大致原理。这个,凡是相关从业者基本上都知晓。

楼主:
可控硅特性中,有个“负阻”区域。这个是常识。

楼主:
有人对此给出了异议:

用两管作为SCR模型,来解释SCR开关特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怎么修改管子模型,都弄不出负阻区域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31102-1-1.html

楼主:
关于BJT的“负阻”区域,别说两个BJT构成的电路,即便是单个BJT也有,详见: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3-1.html

楼主:
下面再看段内容:

本人立此贴为证,谁要能用晶体管的E-M或GP模型,证明出这个模型有SCR固有的负阻特性,我就找个晶闸管吃肚子里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31102-1-1.html

居然用“E-M”模型!

楼主:
关于可控硅电路分析,除了要用对基本模型外还需考虑其动态特性。这里不再展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可控硅电路分析,除了要用对基本模型外还需考虑其动态特性。这里不再展开。
...

如何展开动态分析,能否告知我们?

HWM
因涉及到非线性动态分析,在此不展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展开动态分析,能否告知我们?

哈哈,你弄人家太难堪了,净捡人家不会的问。。。
当然了,现在用关键词跑百度上搜索,还是能搜到几条信息地。。。

网友C:
这些似乎不是高深的技术问题,如果是讨论半导体内部物理原理大部分工程师不感兴趣,我只对外部看得见的特性感兴趣。
还有比较好奇,可控硅好吃吗?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生吞活剥?如果把脚剪掉打磨一下圆润一点,吞几个应该问题不大。

HWM
有人承诺“找个晶闸管吃肚子里去”,这个还真可以问问那厮。

网友C:
这么一说,我对可控硅的端口特性又好奇了,近来容易忘事,以前应该好奇测试过很多可控硅的端口特性。
记得大功率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极有一定的电阻,并非纯二极管效应。
回家再测试一下,单位竟然没有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