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压力采集

楼主(2020-03-11):
请问我要做一块温度和压力的采集板 ,模拟信号是外面传感器发到板子上的,那个我在板子的信号采集部分需不需要对信号进行处理(如温度补偿什么的)还是这些对信号的处理传感器已经完成了 我只需要用一块AD读取就可以了

tyw
采集板用的什么芯片,做了什么处理得先去找资料研究,然后才决定自已该做什么.

网友A:
先了解外面传感器发过来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大小范围,然后才能决定怎么调理,用什么样的ADC采集

网友B:
这需要你先确认对方提供的信号类型,输入范围,你需要自己进行放大(或缩小),你对精度的要求以及最后是否需要软件滤波处理

楼主:
我已经温度传感器是NTC一类的温度传感器信号输出在0-5V 请问我需要对这个信号处理吗
精度需要UV级的 我采用的是24位的A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温度传感器是NTC一类的温度传感器信号输出在0-5V 请问我需要对这个信号处理吗
精度需要UV级的 我采 ...

已经这么大幅值,如果担心阻抗匹配就预留加一级运放跟随就可以给到ADC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