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采样电路分析

楼主(2020-03-11):
分析一下这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运放ICD的同相输入端电压由经过TIA31稳压后的负电源提供,它通过R15与R14的分压,取R14上的电压与R10 上在4mA时的电压一样,然后,经过运放的缓冲,从运放输出接有一只PNP型三极管用于扩展输出能力,实际这是一个典型的运算放大器稳压电源,其输出将跟随着运放同相端的电压,可以从接近零的电压起调。

    R10就是4~20mA的I/V转换电阻,按照上述道理,由于运放的作用,这个电阻的最小取值可以很小,电阻越小越能减轻前方传感变送器的供电要求。     正是考虑到传感变送器属于一种远传信号的使用环境,为了防止引入干扰信号,加有输入滤波电容器C0和两只1N4148二极管对输入信号可能出现的危险电压进行保护。 例如:

    取R10=25Ω,4mA时,其压降=0.1V,把ICD的同相端输入电压配置为负的0.1V,这样,输入信号的0.1V与这个I/V配置的负0.1V恰好互相抵消,ICC输出将是零电压。随着输入电流的增大,如果输入电流是5mA,I/V转换电压将是0.125V……如果输入电流是20mA,I/V取样电压就是500mV。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压放大10倍得到5V满度输出,或者放大20倍得到10V满度输出。为了方便工程上的工作方便,减少同时手续,对R10、R15、R14、R01、R02等重要电阻,必须选择其精度0.1%的E96分度的金属膜电阻,其温度漂移参数最好能够不大于50ppm。
问题:
1.怎么理解从运放输出接有一只PNP型三极管用于扩展输出能力?
2.取R10=25Ω,4mA时,其压降=0.1V,这样,输入信号的0.1V与这个I/V配置的负0.1V恰好互相抵消,如果输入电流是20mA,I/V取样电压就是500mV,输出电压不用抵消么

网友A:
设V4,VR14=V4*R14/(R14+R15).V3=IinR10+VR14,V1=V3*(R02+R01)/R02.通过调正的R14来改变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