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4的HSUSB设备口,ISO端点DMA操作下,测试丢数据

楼主(2020-03-11):
实现的是UVC摄像头设备,ISO端口通过DMA发送数据给主机。第一次DMA操作正常,第二次开始,就会丢数据了。
丢数据的时候先现象是,实际发送的EP数据,全都是0。
但是,DMA的地址还是在正常递增。
通过在DMA使能的位置放断点,现象非常明显。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不?要如何解决?
ISO端口在不用DMA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问题,之前官方也没解决,被我们找到方法绕过去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呢。

网友A:
先单独测试这两部分

网友B:
这个还没用过呢

网友B:
先试试DMA传输其他的数据

楼主:
不用DMA很早就搞定了,现在想优化一下性能,用DMA传输
但是USB上的数据,第一个transaction正常,那应该DMA已经跑起来了
后面的数据,可能一部分正常,一部分全0。并不稳定

不过M480的非DMA iso传输,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比如做UVC的时候。之前官方支持过我们,不过后来也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我们自己找到了绕过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测试这两部分

DMA其实已经跑起来了,只是不稳定
芯片手册里也没提这些,demo里也没UVC的例子

楼主:
有人愿意看一下的话,我就弄个说明,怎么复现这个问题

网友C:
IN/OUT TOKEN都是主机发要求,M487当DEVICES时,也是要等HOST发IN/OUT。HOST收走後, M487端点发中断,才能放新资料到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OUT TOKEN都是主机发要求,M487当DEVICES时,也是要等HOST发IN/OUT。HOST收走後, M487端点发中断,才能 ...

这个我知道,现在的问题是,M80放到端点的资料,有概率出错会变为全0.
目前,每次启动DMA,PC上收到的数据数量是正确的,一部分传输的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有一部分不对。

网友D:
官方编写BSP库函数的和写DEMO好像不是一波人,DEMO写的生涩难懂,而且有的DEMO很累赘。仅供参考,配合库函数,重新做。

网友D:
我看论坛有人发帖分享的PWM例子,再看官方的例子,挺累赘的,没有网友分享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论坛有人发帖分享的PWM例子,再看官方的例子,挺累赘的,没有网友分享的好。 ...

我没用官方的BSP,也没看过demo。
因为UVC根本就没有demo,有的话,还能对比分析。

楼主:
这个估计是搞不定的吧?硬件问题,之前非DMA的问题,官方也没给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