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拆解一个老人看戏机,看看用到了什么单片机

楼主(2020-03-11):
梨园春  霸气哈哈

其实就是个大号的mp4

楼主:
左边按键

楼主:
右边按键

楼主:
上端 :USB口 +SD卡 + 麦克风 + miniUSB 充电口 +开关

楼主:
应该是3.5寸的彩屏

楼主:
拆开内部  电池和喇叭

楼主:
主角登场  单片机 +SDRAM

楼主:
搜了一下 P1C110A  和 F9025BA 也没搜出啦什么名堂,内存芯片好像是国产

你搜错了,是F1C100A

网友A:
全志的片子,这么鼎鼎大名的公司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志的片子,这么鼎鼎大名的公司不知道?

这不能怪楼主,SDRAM 芯片上的 海力士 ** 那么明显竟然觉得是国产的……

网友C:
哈哈,存储芯片,这个LOG不会都不知道吧,国外大厂呀,存储芯片就那么几家而已。
至于全志,以前联系过车载的T3/T7系列的,只是log确实不记得了。
类似这种都可以处理视频音频解码的播放的,一般都不称单片机了。
想起以前去深圳,这帮后端维修从业者,不管啥存储器,都叫字库,真的伤不起。
寻呼机和早期手机,确实有专门字库芯片,后来一直把所有存储器都叫字库,不是一个频道的。

网友D:
我也不知道。高端的东西

网友E:
帮别人修过一次。淘宝有开发板,好像叫荔枝派

网友F:
超级便宜,笔记本14寸那么大的屏幕,整机才两三百块。佩服

网友G:
这些都是一些回收再利用的,包括屏
仔细看都有一点问题的,比如白点,黑点,开机闪屏等等
价格都很便宜

网友H:
继续拆下去,电源、充放电管理用的什么

网友I:
在几十元级别的SOC领域,是他们的天下。通用MCU性价比不行,差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志的片子,这么鼎鼎大名的公司不知道?

哈哈,不知道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能怪楼主,SDRAM 芯片上的 海力士 ** 那么明显竟然觉得是国产的……

哈哈 好丢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别人修过一次。淘宝有开发板,好像叫荔枝派

荔枝派有这个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存储芯片,这个LOG不会都不知道吧,国外大厂呀,存储芯片就那么几家而已。
至于全志,以前联系过车载 ...

上学的还是知道的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荔枝派有这个东西吗?

芯片一样的

网友J:
好多唱戏机都是F1C100S、C200S,10元左右,性价比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