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谁见过这种板子?

楼主(2020-03-12):
板子概况:背面没有铜,板上看不到孔,蓝色块是电阻,不止一层走线,板厚0.6,这是西门子的。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工艺吗?

网友A:
看不太清,好像是单面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好像是单面铝基板

不是铝基,也不是柔性

网友B:
见过类似的,用的陶瓷基板,电阻直接刷上去,其他采用器件需要跨接的地方用绝缘漆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