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关于C8051F350 AD 转换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0-03-12):
资料上说是24bitAD,网上有人说能做到19bit就算很高了,而我的板子才只有12bit ,不知哪理没有设计合理,求指点!

网友A:
没明白您的意思?AD精度取决于AD转换芯片,您的板子12bit,更换高精度AD芯片或者MCU。

网友B:
AD 转换精度跟硬件,软件都有关系,要搞好硬件,软件都得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