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FMC指令调整Data Flash的大小?

楼主(2020-03-12):
对于支持可设定Data Flash大小的NuMicro®系列,用户可以在程序中,通过修改DFEN(Config0[0])来使能或禁止Data Flash,以及DFBADR(Config1)设定Data Flash的基地址,调整Data Flash的大小。
在设置后,需要程序中写1到CHIPRST (SYS_IPRST0[0]),进行软件的芯片重启(Chip Reset),新的设定才会生效。

示范程序如下:
uint32_t   au32Config[2];

SYS_UnlockReg();
FMC_Open();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2);
FMC_ENABLE_CFG_UPDATE();
au32Config[0] &= ~0x1;
au32Config[1] = u32DFBA;
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2)
SYS_ResetChip();

楼主:
基本上全系列的都支持。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3/10/07 3:5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MC erase/program/read sample program for MINI51 series MCU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mc.h"

#define APROM_TEST_BASE             0x3000
#define DATA_FLASH_TEST_BASE        0x3000
#define DATA_FLASH_TEST_END         0x4000
#define TEST_PATTERN 0x12345678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CLK_EN_Msk;
    CLK->PWRCON |= (0x1 << CLK_PWRCON_XTLCLK_EN_Pos); // XTAL12M (HXT) Enabled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while (!(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A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XTAL;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UART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XTAL;//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0.0,P0.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 115200);
}

static int  set_data_flash_base(uint32_t u32DFBA)
{
    uint32_t   au32Config[2];

    if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2) < 0)
    {
        printf("\nRead User Config failed!\n");
        return -1;
    }

    if ((!(au32Config[0] & 0x1)) && (au32Config[1] == u32DFBA))
        return 0;

    FMC_EnableConfigUpdate();

    au32Config[0] &= ~0x1;
    au32Config[1] = u32DFBA;

    if (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2) < 0)
        return -1;

    printf("\nSet Data Flash base as 0x%x.\n", DATA_FLASH_TEST_BASE);

    // Perform chip reset to make new User Config take effect
    SYS->IPRSTC1 = SYS_IPRSTC1_CHIP_RST_Msk;
    return 0;
}

int32_t fill_data_pattern(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uint32_t u32Pattern)
{
    uint32_t u32Addr;

    for (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4)
    {
        FMC_Write(u32Addr, u32Pattern);
    }
    return 0;
}

int32_t  verify_data(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uint32_t u32Pattern)
{
    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

    for (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4)
    {
        u32data = FMC_Read(u32Addr);
        if (u32data != u32Pattern)
        {
           printf("\nFMC_Read data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x, read=0x%x, expect=0x%x\n", u32Addr, u32data, u32Pattern);
           return -1;
        }
    }
    return 0;
}

int32_t  flash_test(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uint32_t u32Pattern)
{
    uint32_t    u32Addr;

    for (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
        printf("    Flash test address: 0x%x    \r", u32Addr);

        // Erase page
        FMC_Erase(u32Addr);

        // Verify if page contents are all 0xFFFFFFFF
        if (verify_data(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0xFFFFFFFF) < 0)
        {
            printf("\nPage 0x%x erase verify failed!\n", u32Addr);
            return -1;
        }

        // Write test pattern to fill the whole page
        if (fill_data_pattern(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u32Pattern) < 0)
        {
            printf("Failed to write page 0x%x!\n", u32Addr);
            return -1;
        }

        // Verify if page contents are all equal to test pattern
        if (verify_data(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u32Pattern) < 0)
        {
            printf("\nData verify failed!\n ");
            return -1;
        }

        FMC_Erase(u32Addr);

        // Verify if page contents are all 0xFFFFFFFF
        if (verify_data(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0xFFFFFFFF) < 0)
        {
            printf("\nPage 0x%x erase verify failed!\n", u32Addr);
            return -1;
        }

    }

    printf("\r    Flash Test Passed.          \n");
    return 0;
}

#define DATA_FLAHSH_OFFSET  0x3000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SIM_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int temp;
  temp=FMC_Read(((address/4)*4)+DATA_FLAHSH_OFFSET);
        return (temp>>((address%4)*8))&0xff;;
}

void SIM_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temp_data;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int buffer[512/4];

        if((SIM_EEPROM_READ(address)==0xff)|((SIM_EEPROM_READ(address)&data)==data))
        {
                temp_data=FMC_Read(((address/4)*4)+DATA_FLAHSH_OFFSET);
                temp_data=~(0x0ff<<((address%4)*8));
                temp_data|=data<<((address%4)*8);
                FMC_Write(((address/4)*4)+DATA_FLAHSH_OFFSET, temp_data);
        }
        else
             {
                                 temp_data=FMC_Read(((address/4)*4)+DATA_FLAHSH_OFFSET);
                                 temp_data&=~(0x0ff<<((address%4)*8));
                                 temp_data|=data<<((address%4)*8);
                                 //backup date
                                 j=0;

                                // printf("0x%x\n\r",DATA_FLAHSH_OFFSET+(address/512)+(512));
                                 for(i=DATA_FLAHSH_OFFSET+((address/512)*512);i<DATA_FLAHSH_OFFSET+((address/512)*512)+512;i=i+4)
                                  {
                                                //printf("0x%x\n\r",i);
                                                //printf("0x%x\n\r",FMC_Read(i));
                                         buffer[j]=FMC_Read(i);

                                                j++;
                                        }
                                        //erase page
                      FMC_Erase(DATA_FLAHSH_OFFSET+((address/512)*512));

                                        buffer[(address%512)/4]=temp_data;
                                        j=0;
                                        for(i=DATA_FLAHSH_OFFSET+((address/512)*512);i<DATA_FLAHSH_OFFSET+((address/512)*512)+512;i=i+4)
                                  {
                                                FMC_Write(i,buffer[j]);
                                                j++;
                                        }
                   }
}

int main()
{
    uint32_t    i, u32Data;

    SYS_Init();
    UART_Init();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MINI51 FMC Sample Code         |\n");
    printf("+----------------------------------------+\n");

    SYS_UnlockReg();

    /*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Open();

    if (set_data_flash_base(DATA_FLASH_TEST_BASE) < 0)
    {
        printf("Failed to set Data Flash base address!\n");
        goto lexit;
    }

    /* Read Data Flash base address */
    u32Data = FMC_ReadDataFlashBaseAddr();
    printf("  Data Flash Base Address ............... [0x%08x]\n", u32Data);
                FMC_Erase(DATA_FLASH_TEST_BASE);

                for(i=0;i<1024;i++)
                {
                SIM_EEPROM_WRITE(i,0);
                                if(SIM_EEPROM_READ(i)!=0)
                        {
                printf("0x%x",SIM_EEPROM_READ(i));
                                while(1);
                        }
                }
                for(i=0;i<1024;i++)
          {
                SIM_EEPROM_WRITE(i,(i&0xff));
                        if(SIM_EEPROM_READ(i)!=(i&0xff))
                        {
                printf("0x%x",SIM_EEPROM_READ(i));
                                while(1);
                        }
                }
        #if 0
    printf("\n\nData Flash test =>\n");
    if (flash_test(DATA_FLASH_TEST_BASE, DATA_FLASH_TEST_END, TEST_PATTERN) < 0)
    {
        printf("\n\nUHB test failed!\n");
        goto lexit;
    }
    #endif
lexit:

    /* Dis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Clos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FMC Sample Code Completed.\n");

    while (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提供的例子非常容易入门。

网友B:
FMC的操作要熟练起来。

网友:
还要复位芯片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