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感中的电流

楼主(2020-03-12):
  忽然见到HWM在模拟版面发了个帖《磁饱和…》,感到有些奇怪:

             图(01)
  原来HWM是在指出一个错误。
  赶快寻根溯源,原来是一篇帖子《开关电源》。
  这就更加激起了我的兴趣,什么时候又开始研究开关电源了?

            图(02)
  不看则已,打开帖子一看,一楼就找出了一个错误。图(03)是图(02)局部的放大,错误就在这个局部当中。

            图(03)
  为了清楚起见,把《开关电源》一楼中“基本原理图”重新贴到图(04)。

            图(04)
  原帖说“图中开关实际上是用二极管或BJT、FET等实现(同步整流)”。
  这句话里面已经带进来一个忽悠。什么时候“图中开关”可以用二极管实现了?谁能用二极管实现图中开关S的功能?这也不是什么“同步整流”。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忽悠,凡搞过开关电源的,都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不是大问题。
  再说电感。
  在电路中,电感作为一个电路元件,主要考虑电感两端电压与电感中电流的关系,而不是考虑磁通或者磁链。谁也不会在讨论开关电源电路原理时考虑磁通或者磁链。
  电路中,电感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的关系如图(05)所示。当然,这是理想电感,不考虑绕制电感导线的电阻,也不考虑铁芯的非线性等等。

            图(05) 电感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的关系
  例如,邱关源《电路》中就是这样讨论电感元件电压电流关系的,如图(06)。

            图(06) 邱关源《电路》第五版130页
  秦曾煌《电工学》中也是这样讨论电感元件电压电流关系的,如图(07)。

            图(07) 秦曾煌《电工学》第六版上册75页
  现在我们就从图(05)出发,看看图(03)错在什么地方。
  将图(05)中dt和L移动到等号另一边,成为图(08)。

            图(08)
  图(08)两边积分。其中右边积分限t1是开关S闭合时刻,t2是开关S关断时刻。那么左边积分限i1是时刻t1电感中的电流,i2是时刻t2电感中的电流。因为L和u都是常数,所以积分非常简单。

            图(09)
  这个简单的积分,显然结果是图(10)。

            图(10)
  或者按照习惯的书写方式,写成图(11)形式。

            图(11)
  时刻t1开关S闭合,理想电感中电流线性增加,这没有错。时刻t2开关S关断,电感中电流达到最大值。电流i2,就是图(02)中的Imax。而图(02)中的Ton,就是图(11)中的Δt。“线性”可并不等于成“正比”,“正比”仅仅是“线性”的一种特殊情况。“线性”和“正比”都搞不清楚,别奢谈什么电感中的电流。
  所以,图(02)中红色方框中式子错误。错就错在把Imax或者图(10)中的i2当成了Δi,没有考虑到在时刻t1电感中也可能有电流,或者说时刻t1电感中电流可能并不为零。

  那么,时刻t1电感中是否可能有电流?我们来看看图(04)。
  假定开关S未闭合,电池Vbat已经联接到电路中。经过充分长的时间,电路达到稳态时,不考虑二极管D压降,这种boost电路负载两端电压Vout就是电池两端电压Vbat!电感L中的电流就是负载中的电流,等于Vbat/RL ! 显然,开关S闭合之前,电感L中电流可能并不为零!亦即i1可能并不为零。
  因此,图(03)中画蓝色框的那句是错误的,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不仅仅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还与电感中电流初始值即图(10)中i1有关。说:“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Imax,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这才是大忽悠

  实际上,非隔离单端开关电源的三种基本电路:buck、boost、buck/boost中,都有电感中电流连续和电感中电流断续两种工作状态。电感中电流连续的工作状态,开关闭合时电感中电流并不为零,而是具有一个初始值。而这三种基本电路,电流连续和电流断续工作状态完全不同,电感的设计甚至电路中各元件的设计也完全不同。
  若是连开关闭合时刻电感中可能具有非零的电流都不知道,定积分的积分限都搞不清楚,那就别奢谈什么《开关电源》了,免得忽悠到初学者,落得个贻笑大方。

网友A:
和H大师是一款的,不知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死记硬背结论。

网友A:
若要辩论,你就去找开关电源书籍,看看有没有和我的分析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本人只相信第三方证据,不想听这成堆的废话。

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正版书籍,我 就认输,找不到证据,抓紧歇息。

网友A:
我要是上证据,要么转身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要么顾左右而言其他,假装看不见你上的证据。

现在上证据,证据多,多到各位看到想吐为止!

第一个证据:功率电子学基础!这本书是世界上关于开关电源理论的第一书,这是开关电源鼻祖团队写的。

张眉大侠,这本书和我说的一样,说明是忽悠,你抓紧写帖子反击!

网友B:
原帖说“图中开关实际上是用二极管或BJT、FET等实现(同步整流)”。
这句话里面已经带进来一个忽悠。什么时候“图中开关”可以用二极管实现了?谁能用二极管实现图中开关S的功能?这也不是什么“同步整流”。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忽悠,凡搞过开关电源的,都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不是大问题。
这个看明白了。

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不仅仅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还与电感中电流初始值即图(10)中i1有关。
这个ccm和dcm的问题,这个上次说过一次,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他不承认。

他这个人随手写,随手画,难免错误,毕竟发帖量排第一,要量产呀。

网友A:
我在仔细一看原帖,发现这家伙使用掐头去尾技术,搞断章取义。

来看本人原话:

再来看张大侠怎么干的,他把我原文中的红字给删除了:

本人说的是开关电源上电之初,开关电源是如何从暂态到稳态过渡的。

他说的那个东西,是纯稳态分析。

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到一起,就找到"错误"了!?

网友A:
本人读研时的学位论文,就是关于开关电源的,关于DC-DC方面的资料,本人分门别类正理,一共2.73G

上面还有人要来教俺CCM,DCM。。。表示感谢吧,毕竟人家码了那么多字。

网友C:
磁饱和”不懂,电流连续非连续不懂。

前面说“稳态”,后面又改口说“暂态”,连开关电源到底是分析什么都不知道。

一句话,啥都不懂

网友A:
本人给他俩找毛病,一找一个准:

他俩给我找毛病,3,4年了,死活找不到,于是急毛了,使用断章取义技术,修改我原文意思,然后再找。

找毛病这游戏,压根没法玩。

网友A:
H大师,还能看的下去???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耗子给猫当伴娘了。
天天喊人家是忽悠,拿不出证据不说,连个上学证都不敢晒,逼死也不敢晒。
像我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大忽悠”,却敢晒。
这个世界是颠倒的?

两个中学毕业生,自学了点大一教材,当过几年中学物理老师,天天给我找毛病,多看几年书再说吧。

网友A:
如果没猜错的话,张大侠要逃的无影无踪了。

来欣赏大侠的高论:

张大侠说我不懂线性和正比的区别,并声称:【线性是正比的特殊情形】!!原文见上面截图!!

观众可以相信第三方论断,不偏向于任何一方:

首先来看百度所定义的线性关系:

张大侠,你不说“线性正比的特殊情形”吗?难道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A:
唉,连线性关系和正比关系都搞不懂,这些都是中学学的基础知识
这水平都敢跑出来闯荡江湖,不服不行!!

正常人或有点羞耻心的,早就羞愧难当了,人家却屡败屡战,隔三差五跑来教育人。

网友A:
张大侠说图2中红框内式子错误:

而图2 是这个:

老规矩,本人不说话,直接上第三方证据(第三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第三方一定要权威,牛叉,世界知名!!!
下图中这本书绝对符合这个高标准:

张大侠,请你看清楚了,他这个式子,是不是和我那个一样??????????

网友A:
@21小管家  以及各位管理员:

张眉  坛主发帖标题就充满侮辱性----揭露忽悠,在相关内容未和本人商榷之前,就贴标签。

帖子中提出了几个所谓的“错误”,本人已经逐个回复!

请张眉 坛主就本人回复,给予再次确认,到底是谁不懂装懂,而不能发过帖子转脸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本人认为这样做,是使用流氓手段损坏本人学术声誉!

站方应该要求张眉在某段时间之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作耍流氓,应该予以处理!坛主是21IC站方管理人员,应该依照站规处理,而不是包庇护短。
而且张眉已经使用这种手段,至少发了5个帖子,本人回复后,他都是假装看不见,但是相关帖子留下了,站方处理不处理??

本人严重支持这种“纠错”帖子,但是纠错必须明白无误告诉人家哪儿错了、错哪了,而且对方反驳后,必须正面沟通,不许逃避,这才是带把男人,敢做敢为的表现。

网友A:
请张大侠一周之内,就上面所谓的错误,再次予以说明。

说明方法很简单,例如你说“线性是正比的特例”,你只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本教科书上,找到这个论断,我就认输!!!

如果一周之内张大侠不回复,站方到时也不处理,那么本人将以牙还牙,也发类似帖子,标题是:张眉和HWM大师都是忽悠系列之一二三四五。。。

楼主:
谢谢指正!首帖笔误,把“正比”和“线性”敲反了。已改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首帖笔误,把“正比”和“线性”敲反了。已改正。

这根本不是敲反了一个词的问题,整个问题都要重新定性了。

既然正比是线性的特殊情形,那就意味着凡是正比的情形,都可以说成是线性的!!!

那么我把正比说成线性,何错之有????

网友A:
既然张梅承认错误,那么单单修改帖子内容是不行的,标题也必须改,改成:揭露张眉是忽悠系列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首帖笔误,把“正比”和“线性”敲反了。已改正。

老爷子厉害,书上说的是有插图为前提的。插图从电流为零开始的。

且待我把 Abraham I. Pressman 书中电流断续和电流连续两种状态的波形贴出来。

网友C:
LZ(老张)帖子涉及的帖子如下:

开关电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7882-1-1.html

其中,基本概念谬误不止一个,明显的谬误之一就是“磁饱和”,见下帖说明:

磁饱和...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7916-1-4.html

至于LZ所指出的内容,只要稍微懂点开关电源原理的基本都可以发现其中的错误。

网友A:
本人分析开关电源上电之初,电感中初始电流为零,张大侠说不行,要贻笑大方了。

: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大侠用了【可能】两个字,这两个字太值钱了。

请问张大侠:【可能】这个词,是不是说电感中初始电流可以为零,也可以不为零???
也就是说:初始电流为零也是可能的!

既然如此,我设初始电流为零,何错之有???

而且开关电源书籍中,假设初始电流的,太普遍了,难道都是错的?都贻笑大方???

网友C:
譬如:

图中开关实际上是用二极管或BJT、FET等实现(同步整流)

这么明显的谬误,还需要多说明吗?!

网友A:
修改语序,这种啥比透顶的事,你也干???

如果本人原话是:。。实际上是BJT、FET或二极管实现同步整流,那本人无话可说。

网友C:
至于电流连续与否,这是开关电源中的一个极为基础且重要的概念。论述开关电源原理,却不知道这些概念,且还忽悠。而LZ(老张)恰恰就是指出了这些东西。

网友B:
引用文献有问题。前提没说。

网友A:
狗腿子又来了。。。

乌合之众,来再多也没用。

真正的牛人,来一个就够了。

网友C:
其实,最近坛内忽悠内容够多了!

除“磁饱和”外,譬如,“自然常数e”和“可控硅”等。

网友C:
论坛可以讨论一些问题,但不等于可以肆意胡说八道和忽悠

网友B:
又一个know all

网友A:
H大屎,又使用ABCD技术转移话题了。

你跟他说自然常数e,他就跟你说跟随器。。。

关于可控硅,本人早就把话撂这儿了:

有种就来挑战啊。

有人累的吭哧吭哧,就是搞不出来:

在两管模型基础上加电阻等其它元件,是几个意思?你怎么不直接加个可控硅模型仿?

网友A:
好了,本人要干正事了,复习杜芬方程,暂时不和这3个超级小菜鸟叽歪,干完正事再说!

网友B:
今天学到一个,书呆子的必要条件。

楼主:
13楼贴出了 Abraham I. Pressman 《SWITCHING POWER SUPPLY DESIGN》书中的一页(该书有中译本)。不错,那本书中确实有这么个公式。但那本书中也说得很明白,那个公式是电流断续情况下的。该书还给出了 Boost 电路电流断续和电流连续两种情况的电压电流波形。
为网友阅读方便,我把中文版里面的波形贴出来。

我很怀疑xukun977是否把 Abraham I. Pressman 《SWITCHING POWER SUPPLY DESIGN》书完整地看过一遍。其实这些波形图就在该书(1.4.3)节,13楼引用的公式是在(1.4.1)节。若说是完整地看过,那显然是“断章取义”,只贴电流断续情况下公式,若没有完整地看过,那就是XCH所说“图书管理员”。

楼主:
上面贴出来的是英文第二版中文译本截图。该书有第三版,也有中文译本。

网友A:
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啊。

张眉经常引用XCH的名言:

这个叫XCH的,嘴巴特别脏,讲话满嘴喷份!所以呢,和张眉就能玩一块去。

这个叫XCH的,擅长诬赖!我发个群够NanoVNA的帖子,此人断定这个仪器,连200M也测不到。后来我上证据,此人反咬一口,说这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我说的。

这个叫XCH的,经常吓唬人,200多块钱群购个NanoVNA,他说涉嫌经济乍篇,要宝镜抓我。几个月过去了,我也没等到JC。我们十几个人自愿购买矢量网分仪,关你鸟事??

这个叫XCH的,连什么是负阻也不懂,搞个瞬态仿真,有个过冲,他说这就代表负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学到一个,书呆子的必要条件。

除了拍马屁,当狗腿子,你还会什么???

你不知道在21论坛,这类人没有前途吗?
当年有个叫XU某某的,拍马屁技术比你高10倍,匠人想让他当版主,结果21论坛网友纷纷反对,此人愣是没干成。

在21论坛要想受人尊重,最好不要干这行。

网友D:
JC说啦,200块罚10倍才2k,不够车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C说啦,200块罚10倍才2k,不够车费。

你还别说,上图中这个叫XCH的,弄这个图出来,配上龇牙咧嘴骂人的言论,搞的乍一看,是有100%把握,举出反例来了。

当时把我的小心脏吓的,咚咚跳!

再看横轴居然是Time (s),而且前面全是瞬态仿真,小心脏就平静了,说明此人根本不懂电路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楼贴出了 Abraham I. Pressman 《SWITCHING POWER SUPPLY DESIGN》书中的一页(该书有中译本)。不错,那本 ...

你,真让我无语!!!一味的死记硬背!!!!!!

本人原文,仅仅研究的是电流上升段情形,根本不关心后半段波形,这跟CCM还是DCM之间,有个**毛关系??????????????????????????????????

凡是满足此条件的情形(直流电对电感充电),结果都是相同的,电感电流必然变化这么多,你连这个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拍马屁,当狗腿子,你还会什么???

你不知道在21论坛,这类人没有前途吗?

帮hwm maychang 就是拍马屁?
很好的辩论策略。也很有威力。

网友A:
张大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hwm maychang 就是拍马屁?
很好的辩论策略。也很有威力。

帮理不帮人!!!
正常人是谁有理就站在哪一方。

而拍马屁的人,是帮人不帮理,像张大侠和H大师,就是典型,现在你们三个,是抱团取暖。

论坛上,再怎么着是讲理的地方,没有理,100人抱团又如何?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我在原文中描述的是开关电源上电之初,到稳态的过渡。张大侠是摘抄书上稳态分析。
此为其一。

其二,关于CCM还是DCM,本人原帖中给出电感电流波形了:

再来看张大侠说的:

请问张大侠:既然这本书和我上面研究的都是DCM,公式为何不能一样???

网友B:
洗洗睡吧,把king5555有些话好好想想。明天继续

网友A:
观众应该明白,为何张大侠发现个“错误”,就**冻的一跳三尺高。

张大侠看的是这个模式:

本人原帖中给的波形对应这个:

也就是说,张大侠玩的是移花接木,用CCM模式下的结论,解释我给的DCM波形!!人家就发现有“错误”了!!1

就这点屁事!!扯了半天犊子。

网友A:
本人原帖,准备持续1个多月的,还准备了大量仿真:

后来感觉没必要,就算了。

网友E:
休兵罢战

网友A:
论坛上有这一帮流氓无赖横行霸道,简直是论坛的耻辱!

这个叫XCH的,可能是技校毕业的,满地打滚耍赖!

这个图,明显是瞬态仿真:

我指出后,立马意识到横坐标不对,人家把横坐标换成电压后,居然说我不懂坐标变换??!!

瞬态仿真转化成直流扫描仿真,这能叫坐标变换??????????????????????????????

这个家伙居然使用卑鄙P图手段,混弄网友,25pA居然能有1V左右的电压,如此低劣的造假也想蒙混过关???

网友A:
这个帖子,看的老夫口吐鲜血的是,这么冗长的推导:

和我的推导:

不是一回事吗????

一摸一样的东西,仅仅是符号表示方法不同而已,最多区别是本人默认t1时刻电流为零而已,这来教我什么的????

把我说的东西,重复一遍,说法除了符号不同,几乎完全雷同,然后凭借完全雷同的内容说人家是忽悠,这是几个意思????

如果你说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甚至是矛盾的,本人或许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还沒说话。能听的都听了。x大有梁适安所著开关电源之书,大致上不会出错,顶多是笔误。
你也知道开关电 ...

梁适安的书,我下了,正在看。

网友A:
退一步,即便本人原帖不说从上电开始计算,boost电源中,如果电感电流绝不能是断续的,这种情况不允许存在,那么张大侠发这个帖子声讨,本人无话可说。

而他自己,甚至他那个腿子,都承认可以有DCM模式,pressman的书中也介绍了这两种模式,为何不许我讨论DCM模式???DCM模式是不存在的工作模式不成???

网友C:
“因此,图(03)中画蓝色框的那句是错误的,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不仅仅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还与电感中电流初始值即图(10)中i1有关。说:‘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Imax,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这才是大忽悠!”

这是老张首帖中的一段内容,对应于那个相关等式。

网友C:
电感电流升多高,除上述因素外还取决于电感电流初态。

网友C:
电感初态电流是相关问题的关键,这也是相关概念的依据。谈论开关电源绝不能缺失这些非常重要的概念。

网友A:
  • 卧槽,笑的我眼泪快流出来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要脸,树要皮,两样都不要的可以上台讲相声!

带头大哥看情况不对,盾的无影无踪,两个小弟还在这表忠心,这样一来,带头大哥下不来台了:硬着头皮上吧,又没有理可讲;不上吧,让人以为怂了!骑虎难下!

网友A:
就这个帖子中反应的那个公式,随便哪个网友,都可以拿去找研究电源的工程师或教授鉴定,如果证明我写错,我输1000元RMB,立此贴为证!!

想帮张大侠的同志,应该把帖子打印下来找人做鉴定,而不是在这瞎比比!打嘴跑有用的话,中国30年前就世界第一了。

网友B:
你这个人连个范围都搞不清楚,还堵钱?开关管,导通电阻要算吗,输入电源内阻要考虑吗。电感内阻要考虑吗,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还有各种寄生参数。
你这个人就会虚张声势,吓唬人。你说要不要算。

叶大侠,你以为这论坛上没有懂行的? 懂行的一多,你(们)就不太好浑水摸鱼了。
就他那个帖子而言可以不算。 寄生参数我觉得你玩不过97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人连个范围都搞不清楚,还堵钱?开关管,导通电阻要算吗,输入电源内阻要考虑吗。电感内阻要考虑吗, ...

我搞错了,第三方会判定我输,然后你在本坛贴出判决结果,我给你钱就行了,你替我槽什么心!?

才学模电两三年,就敢设计所谓的汽车电子,就来指点别人,也不知这自信从哪来的?!

网友B:
你不是也是所谓的教授吗?

网友A:
老版主对这个高人的评价:

他以为论坛上全是菜鸟,没有懂行的,好糊弄!

网友B:
好吧,我问你,你是教授吗?你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也是所谓的教授吗?

你别管我是谁,输了一定付你钱就行了。

要赌就赌,像AD797那样有点种,不堵就滚,不要在这没玩没了,婆娘一样叽歪不挺。

网友B:
激动人心呀,等你想清楚你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再说吧。我先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激动人心呀,等你想清楚你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再说吧。我先撤了。

大家看到了吧,有些人就像农村妇女一样,没事就两手插在袖套里,大步小步地跑到村东头,跟老李说:听说村西头老王媳妇跟人跑了,转脸再跑到村西头跟老王说:听说村东头的老李媳妇跟人跑了。。

倘若老李或老王拉着她当面对质,她就灰溜溜跑回家了。

网友A:
三四个人都说我的公式错了,我说错了给1000元,这些人又不愿意领钱,这是什么情况?
是找人鉴定很难,还是嫌钱太少?少了可以商量加!!
或者你们三个人都是君子,视钱财如份土?
或者有人是利用论坛上有不少叶春勇----什么都不懂,玩浑水摸鱼?怕找人鉴定就露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三四个人都说我的公式错了,我说错了给1000元,这些人又不愿意领钱,这是什么情况?
是找人鉴定很难,还 ...

哈哈,打zuipao 不要钱,遇到真要损钱的,都闭嘴了。。。。。  人性啊人性

网友C:
电感电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042-1-1.html

网友A:
将近3个星期过去了,稿子还没写好吗???即便一天写5个字,也该写好了!

难道像过去几年那样,仍旧是稀里糊涂的不了了之???你不想给大伙一个说法??

网友(2020-06-28):
怎么有种华山论剑的感觉

网友A(2020-09-05):
太搞笑了。

6个月过去了,昨天发现张大侠给学生讲课,居然就是使用他批判了一个多星期的、我给的那个公式:

请大侠的粉丝--叶先生和大师,仔细比对,两个公式是不是一摸一样的???

为何相同的公式,他用就是对的,我用就是错的??能给个解释吗???

网友A:
有些同志过来,会说我玩断章取义技术了

那就把整个一段都截图过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些同志过来,会说我玩断章取义技术了

那就把整个一段都截图过来:

老大,从上面的表述来看不是很严谨,不是电流上升的到的电流值而是电流的变化值或者叫斜坡电流值,这个在开关电源中广泛叫Iramp斜坡电流,或者是delta IL .
从数学公式中可以看出 d IL * L  =  V * dt   近似--->  delta IL * L = V * delta t
在CRM模式下, 可以认为是从0上升到最大值而这个最大值恰恰是delta IL;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在CCM模式下,电感电流有初值,这个时候计算delta IL = V * delta t / L , 电流的变化值。 在CRM和CCM模式下广泛使用的伏秒平衡法就是这么来的。总结一个句话就是电感电流的变化值等于电流的上升斜率V/L与作用时间t成正比,前提条件有一个就是不发生磁饱和。
开关拓扑千变万化,这个公式打遍天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大,从上面的表述来看不是很严谨,不是电流上升的到的电流值而是电流的变化值或者叫斜坡电流值,这个在 ...

这些知识点,属于大一电路分析范畴的基础知识,小儿科。

但是这两个人,就此话题发一堆帖子来公**我:

公**过别人,又把别人说的公式,原封不动拿去教学生,这就自己打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老大,从上面的表述来看不是很严谨,不是电流上升的到的电流值而是电流的变化值或者叫斜坡电流值,这个在 ...

LZ(maychang)所给的式子明确规定了电感电流从零开始。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我原帖不是没标从0开始???

老话说:人要脸,树要皮!这句话要改一改了,不要才能天下无敌!

网友I(2021-01-16):
正比与线性的关系,谁是谁的特例, 不但是学术问题, 也是逻辑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