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1颗SOT23-5性价比高的单通道运放

楼主(2020-03-12):
如题,请大虾们推荐一颗性价比高的

网友A:
这么找运放没任何意义!
即使Vos为 5uV的高精度运放,楼主如果每月有个5KK的量,价格都会很有性价比
确认下具体处理什么信号吧,运放的参数很多,要根据具体应用来选择合适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