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下STM32L0系列低功耗数据?

楼主(2020-03-12):
Idle Mode
Power-down Mode  RTC开
Power-down Mode

三个模式下 分别多少uA?

谢谢

网友A:
要看具体哪个系列的单片机啊,下载文档看看,里面应该有这些参数。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模式 你杜撰的吗?

L0的功耗模式都在这里。
具体数据到数据手册里的电性参数章节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