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后焊的焊盘设计

楼主(2020-03-12):
最近客户试产的一个项目,客户投诉后焊的有虚焊 不良,掉下了的都有。 ,细想一下,是不是这个焊盘设计不合理, 不能够让生产很容易的就焊接好。1:像这种细小的铜丝线的焊盘,是否应该设计成长条形,宽度适量加宽。
2:稍微粗一点的电线焊盘尺寸设计 是不是跟后焊的线的粗细有关系。具体关系是怎么样的。
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要么 长条形焊盘满锡贴片焊接   要么 焊盘开过孔线插进去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 长条形焊盘满锡贴片焊接   要么 焊盘开过孔线插进去焊接

插孔焊接的话效率比较低吧,

网友B:
以前公司的规范,通孔焊盘要开过锡的缺口,单面不开孔的焊盘,依所要焊接的线材,用大于2倍以上的长条形焊盘。

网友C:
有标准的,一般参考IPC标准
和导线的股数有关,焊盘长宽比例有规定的
如果要求不严格,要以适合批量生产为标准的

网友C:
细导线的焊盘,还可以
粗的导线焊盘明细不合理
另外,焊接时的烙铁选择、温度设定、焊接时间长短、焊丝规格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