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这个mcu功耗算低吗?小白请教下

楼主(2020-03-12):
这个功耗算低吗?

xch
算一般般。Apollo 随便一款都比这强

网友A:
楼主,建议测一下MSP430和PIC16LF,做个数据对比

网友B:
关断模式确实很低  还可以  RTC+LCD这个 就有一点高了 去掉LCD 看看还剩多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测一下MSP430和PIC16LF,做个数据对比

https://www.eembc.org/ulpmark/scores.php

这里才是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