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拆解了一个工行U盾

楼主(2020-03-12):
这个应该是个单片机,另外一个看下图。是个华邦的Flash,应该是SPI接口,16M
整块板子上就这两个芯片,还有一个LCD液晶屏,可以显示点阵文字。

楼主:
不知道能否拆下来DIY用。这个闪存也挺好的,这个液晶屏看着也不错。不知道怎么驱动,要一根线一根线的测试。

楼主:
https://github.com/yuht/lcdusbke ... %A5%E5%95%86/Source
网上找了一下,还真有好事者已经弄过了。转来,如果有人手里有废弃的U盾,带液晶屏的,可以参考这个HUB里分享的各个银行的U盾屏幕驱动方式。

网友A:
貌似我也有个,不知道弄下来会不会焊接坏。。。

网友:
华邦是新唐的母公司。

新塘8051开山鼻祖级人物,笔电台电显示器,各种行业都有新塘芯片的影子

网友B:
操作神奇。安装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C:
估计是定制的芯片。

网友C:
新唐的这个存储芯片应该可以取下来再利用

网友D:
漂亮,试试单片机驱动

网友E:
牛。试试读里面存的密码。

网友F:
  这Y2晶振有点靓

网友G:
是**里面的程序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否拆下来DIY用。这个闪存也挺好的,这个液晶屏看着也不错。不知道怎么驱动,要一根线一根线的测试 ...

不知道驱动程序呢。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

网友J:
竟然没有把芯片磨掉了

网友K:
自己可以diy一个吧

网友L:
结果怎样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否拆下来DIY用。这个闪存也挺好的,这个液晶屏看着也不错。不知道怎么驱动,要一根线一根线的测试 ...

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G:
研究研究加密算法吧

网友M:
工行U盾不错。

网友I:
怎么随机生成的序号的

网友J:
看来工行是很有信心呢。

网友N:
usb芯片可以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Y2晶振有点靓

是的,之前没见到过这种。

网友O:
有时间我也拆一个来玩玩看

网友P:
使用的是不是CRC校验啊?